5V(500mA)开关芯片

楼主(2016-04-12):
各位大神:

                小弟硬件工程师一枚,想请问下有没有如下红框内电路的集成芯片?或者最好是有直接可以控制5V(500mA)关断的芯片。

网友A:
是需要控制电源的关断、导通吧。
集成芯片就选个负载开关得了,比如RT9721、SGM2576都可以

网友B:
大把
USB限流开关芯片
负载开关芯片
等等

网友C:
这还需要集成?如果你的IO是5V的,直接用一个P沟道MOS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