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探索板的SPI速率达不到20M啊,求助。

楼主(2016-04-12):
今天用F7探索板调试SPI接口的WIFI模块,一开始调功能用的很低的频率调的,调完功能以后要把时钟提上去。看了手册SPI的时钟可以达到50M,我试了10M没有问题,试20M时发现程序中读取的数据已经不对了。奇怪的是我抓了波形是对的,时钟波形和MISO的数据是正确的。但是代码中读取来的数据却是错的,比如0x58读成了0x08。代码是直接用的CUBE库函数,10M以下读取都是正常的,想来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吧。但是20M时读的就是错的。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和解决,期盼能得到帮助。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WIFI模块不支持这么高的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WIFI模块不支持这么高的时钟?

支持的,WIFI模块支持80M,而且我用示波器也看到它返回了正确的数据。就是程序读取数据读的不对。

楼主:
唉,继续求助。

网友B:
是什么芯片的WIFI模块?

网友C:
同时看一下时钟和MISO,注意时序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时序配置的对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是杜邦线的问题,有点长,我剪短以后焊上就可以20M了,但还是不能到50。估计直接在PCB上应该没有问题。
感觉奇怪,这又不是百M千M的速率,居然线长短有这种问题。。
结贴

网友D(2016-06-06):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是杜邦线的问题,有点长,我剪短以后焊上就可以20M了,但还是不能到50。估计直接在PCB上应该 ...

有素质的人

网友E:
估计杜邦线的寄生电容影响的!

网友F:
线长了肯定就不行了,loading太大,电容太大了,高速信号要特别对待,不可随便

网友G:
跑这么高速度,连线要短,各种电容,反射都会起来,所以说高频电路没这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