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过压保护这种方法谁用过

楼主(2016-04-12):
(无正文)

网友A:
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过压保护这种方法还是简便可行的

网友B:
如果是应用在低输入电压大电流场合,欠压保护就有点不足了

网友C:
电源输入端的连接导线的压降就会带来保护电路的振荡

网友D:
嗯,非用运放不可

网友E:
可以很好地利用驱动芯片的启动阀值来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F:
如芯片的启动阀值是10V,我们可以把欠压保护点设在9V(就用你这个电路),那么自然就有1V的迟滞了

网友A:
但494芯片内部没有启动电路啊

楼主:
哦,我看下啊

网友G:
如果客户要求的保护点跟您所用的芯片的启动阀值很难吻合时,您还是离不开要用运放.用运放就电路复杂一些,但损耗小,精度可以做的高,也是一个选择的理由.

网友H:
那根据你原来的线路来讲,应该是要求比较高喽!

楼主:
就像你说的,非用运放不可了!不知道你之前有没用这块做过输入宽电压的,对于你这款来讲,我还是担心高低压效率问题

网友C:
嗯,如果采用你那运放的过欠压保护,记得在你欠压的那部分电路中再加个下拉电阻

楼主:
494用它来做宽电压确实没把握

网友I:
之前我做过不少车载电源,主要都是为城市公交一卡通读卡机做配套,这些电源都要求要有输入过欠压保护,我曾用过不少方案,比如:TL431做检测;用齐纳二极管推三极管去关MOS.最终还是选择了用运放

网友J:
嗯,前面几种方法都有不足之处.

网友K:
我原先做的这些车载电源输入电压都要求宽到6-60V,因为功率都不大(约15W左右)所以都用的反激电路,一般中高端效率都还行,大约85%左右,低端(10V以下)效率差点,约75%以下.

楼主:
电源功率达到60W,如果用反激,低压输入时峰值电流很大,做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A:
推挽的线路不宜做宽电压输入的电源

网友G:
你的电源输入太宽了(8-40V),中间相差32V之多!要是反激能行最好还是反激的.

网友L:
你电源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车载视频系统.

网友M:
那要求不是很高?

楼主:
并非如此.现在的客户是要求高,又不想多出钱.不过车载电源本来就有很多特殊性.

网友J:
如果是 突然来了 一个“尖峰”呢, 你是让其动作呢,还是让其不动作呢!  哈哈, 要整几个迟滞比较器

网友N:
加一个电流保护,取样电阻 可以 用锰铜丝或者康铜丝 绕的  0点几欧姆的大功率电阻。

网友O:
前面加个L D C 平滑下,然后后面再做保护,另外,LZ的电路是不能用的,因为保护三极管基极没有泄放电阻(我且这么说吧,不知道叫做泄放电阻对不对。就是在三极管的BE结并一个电阻。)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容易误动作。

网友F:
必须要用494吗?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P:
过压保护电路在电源输入端的设计中经常见到的。

网友Q:
这个是可以分应用场合的

网友R:
这种是有缺陷的,但是看时给什么样的电源上用了的

网友S:
这种过压保护的电路的我还没用过的,不过只要结果相同也是可以接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