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B调pwm波

楼主(2016-04-12):
可是怎么也出不来?求解?

网友A:
详细说说,timerA呢

楼主:
用timerA能完美实现,但timerB却不行,即便是TI的例程也不行,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啊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4DIR |= 0x7e;                            // P4.1 - P4.6 output
  P4SEL |= 0x7e;                            // P4.1 - P4.6 TBx options
  TBCCR0 = 512-1;                           // PWM Period
  TB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TBCCR1 = 384;                             // CCR1 PWM duty cycle
  TBCCTL2 = OUTMOD_7;
  TBCCR2 = 128;
  TBCCTL3 = OUTMOD_7;
  TBCCR3 = 64;
  TBCCTL4 = OUTMOD_7;
  TBCCR4 = 32;
  TBCCTL5 = OUTMOD_7;
  TBCCR5 = 16;
  TBCCTL6 = OUTMOD_7;
  TBCCR6 = 8;
  TBCTL = TBSSEL_2 + MC_1;                  // SMCLK, up mode

  _BIS_SR(CPUOFF);                          // Enter LPM0
}

网友B:
这个程序和官方例程一样啊............那就要看看你开发板的连接了..........会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C:
Timer_B与Timer_A不同之处:
1 Timer_B计数长度为8位,10位,12位和16位可编程,而Timer_A的计数长度固定为16位。
2 lTimer_B中没有实现Timer_A中的SCCI寄存器位的功能。
3Timer_B在比较模式下的捕获/比较寄存器功能与Timer_A不同,增加了比较锁存器
4 有些型号芯片中的Timer_B输出实现了高阻输出
5 比较模式的原理稍有不同:在Timer_A中, CCRx寄存器中保存与TAR相比较的数据;而在Timer_B中, CCRx寄存器中保存的是要比较的数据,但并不直接与定时器TBR相比较,而是将 CCRx送到与之相对应的锁存器之后,由锁存器与定时器TBR相比较。从捕获/比较寄存器向比较锁存器传输数据的时机也是可以编程的,可以是在写入捕获/比较寄存器后立即传输,也可以是由一个定时事件来触发。
6 Timer_B支持多重的、同步的定时功能;多重的捕获/比较功能;多重的波形输出功能(比如PWM信号)。而且,通过对比较数据的两级缓冲,可以实现多个PWM信号周期的同步更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和官方例程一样啊............那就要看看你开发板的连接了..........会不会有影响啊.........
...

用timera没问题,就是timerb不行,弄了一下午了

网友B:
知道啊..............你的开发板上timerB上是怎么连接的建议看一下啊........或者在程序里加个时钟初始化试试.........可以把自己的时钟源输出来观察一下看有没有啊

网友E:
io口没有配置吧?

网友F:
选择的是pwm输出的?

网友G: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你可以单步调试检查一下Timer_B counter有没有变化

网友H:
资料的话还是得参考官方的用户手册:http://wenku.baidu.com/view/fb3c251e59eef8c75fbfb364.html

网友I:
可以试试这个例程,如果还没反应,就是硬件问题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4DIR |= 0x06; // P4.1 and P4.2 output
P4SEL |= 0x06; // P4.2 and P4.2 TB1/2 otions
TBCCR0 = 128; // PWM Period/2
TBCCTL1 = OUTMOD_6; // CCR1 toggle/set
TBCCR1 = 32; // CCR1 PWM duty cycle
TBCCTL2 = OUTMOD_6; // CCR2 toggle/set
TBCCR2 = 96; // CCR2 PWM duty cycle
TBCTL = TBSSEL_2 + MC_3; // SMCLK, up-down mode

while(1);
}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C:
Timer_B与Timer_A不同之处:
1 Timer_B计数长度为8位,10位,12位和16位可编程,而Timer_A的计数长度固定 ...

楼上说的是,timerA与timerB的区别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
楼主进入中断了吗

网友K:
最好的资料就是,MSP430X1XX Family User's Guide

这个例程是可以工作的,单步检查一下Timer_B counter有没有变化

网友L: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4DIR |= 0x06; // P4.1 and P4.2 output
P4SEL |= 0x06; // P4.2 and P4.2 TB1/2 otions
TBCCR0 = 128; // PWM Period/2
TBCCTL1 = OUTMOD_6; // CCR1 toggle/set
TBCCR1 = 32; // CCR1 PWM duty cycle
TBCCTL2 = OUTMOD_6; // CCR2 toggle/set
TBCCR2 = 96; // CCR2 PWM duty cycle
TBCTL = TBSSEL_2 + MC_3; // SMCLK, up-down mode

while(1);
}

网友M:
硬件问题

网友:
寄存器的配置存在问题。

网友M:
定时器A和B,称为TimerA3,TimerB7,因此,可以有8个PWM输出

网友K:
TimerB 支持多种同步的定时功能,多重比较捕获功能和多重波形输出功能

网友K:
3路同频率 不同占空比

网友N: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楼主了。

网友M:
们实现PWM占空比的调整和控制,输出的是希望的PWM信号

网友:
试试这些方法吧

网友O:
timerB也是可以的,这个只是按照不同的寄存器的来配置的即可。

网友P:
引用 楼主:
#include

void main(void)

这个还有其他相关的timerB寄存器的设置的吧

网友Q:
采用timerB 是可以的实现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include

void main(void)

timerB定时器是可以实现PWM输出的,可能代码上不是这样简单该改的就可实现的。

网友R:
其跟timerA实现PWM的输出还是有点诧异的,毕竟两定时器的有些许差异的。

网友S:
timerB有没有PWM功能

网友T:
引脚配置的对吗

网友:
Timer_B计数长度为8位,10位,12位和16位可编程

楼主用的哪块芯片,是不是Timer_B没配置对

网友U:
单步运行,看看寄存器的值变了么

网友V:
单步运行,检查一下TimerB的相关寄存器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