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输出低

楼主(2016-04-12):
用TOP设计的电源15V,只有7.5V ,求助分析下。EE19磁芯就是某宝上的通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TOPswitch芯片的原因造成的,一般的话,C端电压有一个变化范围,该变化范围决定了输出的占空 ...

C端电压是5.8v

楼主:
几个点的电压图

网友A:
    这个应该是TOPswitch芯片的原因造成的,一般的话,C端电压有一个变化范围,该变化范围决定了输出的占空比,最大占空比可能达不到你要求的占空比(这里你没给出,具体的输入电压),所以 电压就表现为比预期低。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具体可以看看芯片手册,里边写的很清楚。
    哎,一晃就是两年前做过的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