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牛给我讲一下有关菲尼克斯端子的问题

楼主(2016-04-12):
我需要用菲尼克斯的UMK-SE 11,25的端子采集 0 1 信号然后通过PCI板卡传送到上位机,端子有50个口,我想知道 那些口是数字量 那些口是模拟量?

楼主:
居然没人理我

网友A:
你木油说清楚哦,你提供的型号是菲尼克斯中间继电器UMK-SE11,25,上面接点切换的信号要顺藤摸瓜去找.
而所说的似乎是菲尼克斯通用的接线端上的连线定义,这是由用户来定义端子接死马东东.别人要想知道只有用示波器看喽.

网友B:
端子本身只是一个连接器件,就像一根线,用来传递什么信号是由上级电路决定的,请查阅相关手册才是正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木油说清楚哦,你提供的型号是菲尼克斯中间继电器UMK-SE11,25,上面接点切换的信号要顺藤摸瓜去找.
而所 ...

我还是有点晕。。。不太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子本身只是一个连接器件,就像一根线,用来传递什么信号是由上级电路决定的,请查阅相关手册才是正理吧。 ...

老师只是给了我这个端子 然后让我通过端子采集0 1信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木油说清楚哦,你提供的型号是菲尼克斯中间继电器UMK-SE11,25,上面接点切换的信号要顺藤摸瓜去找.
而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木油说清楚哦,你提供的型号是菲尼克斯中间继电器UMK-SE11,25,上面接点切换的信号要顺藤摸瓜去找.
而所 ...

我该怎么去查阅资料呀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该怎么去查阅资料呀
= =

你先弄清楚是什么东东上用了菲尼克斯端子,然后再找这个东东的资料.菲尼克斯端子本身是没有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弄清楚是什么东东上用了菲尼克斯端子,然后再找这个东东的资料.菲尼克斯端子本身是没有定义的. ...

嗯    那你指的是输入还是输出呢?他的I/O输出通过数据采集线连到板卡上进而到PC。我就是想连一个开关电路产生一个0 1信号不知道可以不。你的意思就是他的50个端子接口都没有定义,都可以传输数字/模拟信号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那你指的是输入还是输出呢?他的I/O输出通过数据采集线连到板卡上进而到PC。我就是想连一个开关电 ...

是的,就是普通直通的接线排,不要被菲妞迷惑了,哈哈.毫欧级接触电阻,当然可以传输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普通直通的接线排,不要被菲妞迷惑了,哈哈.毫欧级接触电阻,当然可以传输模拟信号. ...

那端子的接口应该用什么连接,如果我只想接一个简单的开关电路, 导线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端子的接口应该用什么连接,如果我只想接一个简单的开关电路, 导线么? ...

当然用导线拉.哈哈,很惊讶有这种问题.上课玩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用导线拉.哈哈,很惊讶有这种问题.上课玩手**了吧.

哈哈 因为以前搞软件 很少摸硬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