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使用?

楼主(2016-04-12):
如果M3的JTAG只接TMS TDO TDI和TCK,别的都不接,可以使用?指所有的M3和M4处理器。还是不同系列的要不同区分?

网友A:
我看有的型号还有nTRST引脚

楼主:
是啊,比如2620,2110。另外,复位引脚(nRST)需要接到JTAG引脚上?

网友B:
RST引脚不是必须的。只接TMS TDO TDI和TCK,别的都不接,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C:
只接那4个引脚就可以,或者是swd接口,只用2个引脚。

网友D:
接上那四个就能用拉,楼主试试

网友E:
不用吧。这些口都是差不多的。

楼主:
哦,我看下, 多谢哈

网友F:
swd的接口就可以

网友F:
管它叫2-Wire JTAG模式或Spy-Bi-Wire接口

网友F:
只使用TEST和 RST这两个引脚,其中RST这个引脚是双向的,所以能够替代标准JTAG的四线通讯方式。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建议4线的标准JTAG调试模式的。

网友G:
JTAG的TCK、TDI、TMS、TDO分别接PC并口的2、3、4、11线上,通过程序将对JTAG口的控制指令和目标代码从PC的并口写入JTAG的BSR中。

网友H:
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TCK、TMS、TDI、TDO

网友:
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TMS、TCK、TDI、TDO,分别为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线。

网友I:
具有JTAG口的芯片都有如下JTAG引脚定义:
  TCK——测试时钟输入;
  TDI——测试数据输入,数据通过TDI输入JTAG口;
  TDO——测试数据输出,数据通过TDO从JTAG口输出;
  TMS——测试模式选择,TMS用来设置JTAG口处于某种特定的测试模式。

网友F:
MSP430 的 JTAG 连接主要有两种方式:4 线 JTAG 方式(包含 TDO、TDI、TMS、 TCK 四路标准 JTAG 信号)和 2 线 Spy-Bi-Wire 方式(包含 SBWTDIO、 SBWTCK

网友G:
调试ARM,要遵循ARM的调试接口协议,JTAG就是其中的一种。

网友:
JTAG的主要功能有两种,或者说JTAG主要有两大类:
    1)一类用于测试芯片的电气特性,检测芯片是否有问题;
    2)另一类用于Debug,对各类芯片以及其外围设备进行调试;

网友I:
TAG的工作原理可以归结为:在器件内部定义一个TAP(Test Access Port,测试访问口),通过专用的JTAG测试工具对内部节点进行测试和调试。

网友I:
TMS、TCK、TDI、TDO,分别为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线

网友F:
其实在JTAG协议上并没有要求接口必须是多少根,只是定义了必须要有的几根数据线TDI、TMS、TCK、TDO和几根可选的数据线以及在这些数据线上的通信协议

网友G:
只要你的这几根数据线对应的接到CPU的相应的引脚上就能通信

网友H:
两个系统要通信,自然要共地或者通过某种耦合的方式

网友:
.JTAG 调试用到了 TCK、TMS、TDI、TDO 和 TRST这几个脚

网友I:
TDI (测试数据输入)
TDO (测试数据输出)
TCK (测试时钟)
TMS (测试模式选择)
TRST(测试复位)可选。

网友:
可以通过使用一些支持JTAG的应用程序来访问JTAG 接口

网友H:
可以使用杜邦线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