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识别

楼主(2016-04-12):
请问usb 可以用HID协议上传压力信号,让电脑能自动识别吗。

网友A:
你要做什么

楼主:
做的是一个压力笔,用usb协议的HID方式上传笔的X,Y坐标急压力坐标

网友B:
有点意思,这个笔干啥啊?

楼主:
用来画画的。譬如用鼠标在photoshop里面画画,我们希望在鼠标上加一个压力键,把这个压力信号和x,y坐标一起传上去,在photoshop里面让photoshop能自动识别这个压力信号,鼠标的坐标位置

网友C:
嗯,只要你adc 采集来正确的数据信号。

网友D:
数据信号的处理你用什么?

网友E:
建议你选一款支持usb HID 的psoc来做

网友F:
可以考虑用CY8C24894这款IC来做。成熟方案

楼主:
好,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