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口RAM芯片工作异常

楼主(2016-04-12):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阻抗问题吧?

网友B:
焊接质量不合格,或是是否无铅版本器,这对焊接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检查一下板子有否变形,如有变形说明板子热设计不合格

网友D:
局部过热后板子变形,然后会导致芯片的部分引脚受到应力出现脱焊

网友E:
是不是焊接完热的时候正常   凉了就不行了

网友E:
好像以前看到过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应该是你的硬件设计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