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基于状态机的按键扫描程序

楼主(2016-04-12):
所谓人机交互,无外乎是利用微控制器检测用户的输入指令,以及将设备的状态信息通过显示器显示出来,微控制器通过检测用户输入的指令,来及时响应用户的操作;用户则通过LCD等显示设备显示出来的信息,来实时的了解设备的运行状况。因此,一套优秀的人机接口,对一个嵌入式设备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有了人机接口,那么嵌入式的所有功能,都可以慢慢实现了。下面就有我来给大家讲讲人机交互里面最简单的输入设备,按键的扫描实现方法吧。
按键的扫描方式主要有下面几种:
1、死循环扫描方式:这种扫描方式,一般出现在大量的单片机教程及51开发板的配套例程里面,因此一般单片机初学者多是用这种扫描方式,因为这种扫描方式简单直接,也比较好理解。假定按键端口为PIN_KEY1,延时函数为delay_ms(unsined int ms),则死循环扫描方式的实现方式如下:
//由于超出字数,具体程序请大家阅读附件理解,抱歉。
以上就是死循环扫描方式的按键扫描实现方法,是最简单的方法,这种方法最大的缺点就是占用CPU时间过长。当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例如只是控制一个LED灯的亮灭,感觉不出这种方法的缺点。但是当功能比较多的时候,就会造成系统比较卡顿的现象,使系统运行不流畅,造成的原因就是delay_ms(20),因为在延时的20ms里面,CPU完全是死等在那里,不去处理其他任何功能,只有当按键松开后,才会去处理其他功能,如果到处都充满了这种死循环,那么就会有很多功能得不到及时的响应,而造成系统卡顿。
2、中断方式:这种按键扫描方式一般是利用外部中断来实现,因为外部中断一般具有上升沿触发中断、下降沿触发中断、高电平触发中断、低电平触发中断等,当按键没有按下时为高电平,按下按键后,会有一个下降沿或者是低电平,外部中断检测到该信号后,进入外部中断处理程序,从而实现按键扫描。这种方式一般利用在一些需要低功耗应用的场合,当MCU进入低功耗模式时,需要一个外部中断来唤醒MCU,进入运行模式,这时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外部中断来唤醒MCU,并且通过外部中断来检测扫描按键是否按下,实现特定的功能。外部中断扫描方式的主要优点是,平时不需要MCU的参与,也就不消耗MCU的运行时间,只有当检测到外部中断时,才处理按键事件;缺点是一般MCU的外部中断口不多,而外部中断一般是用来处理一些比较紧急的功能,比如过零检测等功能的。因此,外部中断扫描方式也不是最常用的按键扫描方法。
3、ADC检测按键:这种方法一般是使用在具有ADC功能的单片机上,当IO口不足时,可以使用一个AD口来检测按键,每个按键按下时,AD采集到的数据不一样,从而来实现按键的检测。
4、定时器定时扫描方式:这种方法和方法1有点类似,只是不会像方法1那样死等在那里消耗MCU运行时间,而是通过定时器扫描来实现。首先,MCU检测到按键后,定时器定时,达到一定时间后,继续扫描按键是否按下,然后计时按键按下的时间,当20ms以后按键还是按下状态,则执行按键操作,反之则认为是抖动。下面是我利用状态机实现的一个按键扫描程序,先贴出源代码再讲解实现过程。
//由于贴源代码超出字数,此处程序请大家看附件资料理解,抱歉,大家可以安装Source Insight 3阅读,里面已经附件里面已经建好了工程。
//main函数如下:
void main(void)
{
       //系统初始化
       SystemInit();
       while(1)
{
       if(SystemFlag.fTimer_5ms)//a
       {
              SystemFlag.fTimer_5ms = 0;//b
              process_key();//c
}
}
}
注解:
a、 查询5ms标志是否为真,这个标志是在定时器中断里面置位的,5ms定时到,就置位该标志。
b、清楚5ms到标志;
c、 调用按键扫描函数,这样按键扫描函数是5ms执行一次。
process_key()函数里面的具体的按键功能执行函数请查看附件,里面注释的很清楚了。
以上程序实现的功能是,短按K1,LED1亮,LED2灭;短按K2,LED1灭,LED2亮;长按K1两秒,LED1翻转;长按K2两秒,LED2翻转;K1和K2同时按下2秒,LED1和LED2都翻转。附件使用的是瑞萨R5F100FC单片机编程实现的,大家可以移植到任何平台,不会的可以跟帖回复,我可以和大家共同探讨。
我想经过了上面的讲解,大家对按键的几种扫描实现方式都有了一个足够的认识了,大家也可以看出状态机编程应用比较实用。将一个功能,分解成多个不同的状态,每个状态处理一个步骤,简单易懂,而且也更加容易实现。
如果你是个单片机初学者,或者是还在使用死循环扫描按键的程序员,那么请赶紧抛弃死循环吧,尽量用定时器中断来实现一个简单的前后台系统。
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使用状态机机制来编程的人,因为我觉得那样对系统的整个运行流程比较清晰。好了,今天就先写到这里了,以后我有空会继续分享一些个人编程过程中用到的方法,只希望对单片机初学者有个抛砖引玉的效果,让他们编程时,尽量从产品角度来编写程序。

网友A:
那这个基于状态机的按键扫描程序的消抖功能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B:
最高效的端口应用是通过ADC实现按键,根据不同的分级电阻可以显示任意多的按键,通过一个端口。

网友C:
最近刚写了状态机按键

网友D(2016-06-12):
楼主,没看到附件啊。

网友E:
不知道安卓是如何移植到不同的CPU上的,谁知道?

网友:
就是不停的查询状态标志位是否置位嘛。

网友F:
楼主,说好的的附件呢,麻烦上传下,学习一下你的思路

网友G:
说白了状态机就是不听的扫描各种标志位状态来进入不同的分支处理函数。

网友H:
状态机由状态寄存器和组合逻辑电路构成,能够根据控制信号按照预先设定的状态进行状态转移,是协调相关信号动作、完成特定操作的控制中心。

网友H:
ADC 那个不错,好像ADC也可以有个中断,就是超过了多少值的时候中断,可以设定一个值,只要任何按键按下就中断,然后读ADC,最后判断是哪个按下的。

网友:
可以充分利用中断来做,这样效率高。

网友I:
楼主最后的意思是定时器中断扫描才是最佳的键盘输入方式吗

网友G:
利用微控制器检测用户的输入指令,以及将设备的状态信息通过显示器显示出来。

就是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