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MSP430任何一款器件型号

楼主(2016-04-12):
程序写好后,如何进行软件仿真啊, 就是不接任何硬件,直接在PC上运行调试代码.
是不是通过菜单“Target | New Target Configuration”进行设置啊? 选择"Texas Instrumetns Simulator", 但下面找不到MSP430任何一款器件型号

楼主:
CCS是V4版本的,MCU是MSP430类型的

网友A:
ccs是没有MSP430仿真功能的

网友B:
卤煮不知道?

网友C:
没有MSP430仿真功能

网友D:
这样的话, 有时要调试一个简单的算法程序, 都要挂一个硬件上去, 实在有点不方便

楼主:
嗯,是啊,哎

网友E:
直接硬件debug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啦

网友F:
可能是版本不对

网友F:
更新一下环境的版本。

网友G:
这个我还没用过的。。

网友H:
你这是simulate下的,看不到芯片信号的很正常的,一般都需要在debug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