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关于同时读取多个MPU6050数据的的问题

楼主(2016-04-12):
有谁用模拟IIC同时读取过多个6050数据啊,我开始是模拟的多路IIC,每路读一个,但是经常出现数据混乱的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弄啊,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一个IIC读多个相同的芯片  应该需要改变芯片的地址引脚, 一个芯片有7位地址 其中3位是你可以自己设置的。 所以你只需要改变读取地址就可以

网友B:
看了mpu6050的datasheet,他的地址只留出一位可以自己设置的,所以按理说,一个iic总线上只能挂2个mpu60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mpu6050的datasheet,他的地址只留出一位可以自己设置的,所以按理说,一个iic总线上只能挂2个mpu6050 ...

对的。。这个我看过。。但是我要同时读取5个6050的数据,就只有模拟多路IIC,开始我读DMP库的数据会出现数据交错,现在我直接读的寄存器的数据就行了,还是谢谢大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这个我看过。。但是我要同时读取5个6050的数据,就只有模拟多路IIC,开始我读DMP库的数据会出现 ...

模拟多路IIC,读DMP库的数据会出现数据交错,直接读的寄存器的数据就行?
数据交错是怎样的交错呢
我知道使用mpu6050的DMP时候,配置过程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多路IIC,读DMP库的数据会出现数据交错,直接读的寄存器的数据就行?
数据交错是怎样的交错呢
我知道 ...

我开始读了3个的数据,每换一次IIC的接口我就执行一次DMP姿态更新的函数,就得到一个值然后转存到变量A里,然后继续换接口更新姿态,存在B里,就这样1号6050的值在A中,2号B中,3号C中,然后我打印A的值出来的数据有时候会跳到2号和3号6050的值,B,C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开始读了3个的数据,每换一次IIC的接口我就执行一次DMP姿态更新的函数,就得到一个值然后转存到变量A里 ...

会不会是因为串口或者程序运行中的中断引起的

网友C(2016-11-19):
多个IIC读取多个MPU6050,模拟多个IIC,但是,怎么计算数据呢?
如果用自带的DMP,是不是有几个MPU6050,就要复制几个inv_mpu这个文件,还有里边的函数,都得定义多套吗?还是用自己的姿态解算函数呢?我感觉这方面挺麻烦的,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8-04-12):
会不会是因为串口或者程序运行中的中断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