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到一个驱动里

楼主(2016-04-12):
怎么将CY68013的固件和驱动程序集成到一个驱动里面啊?

网友A:
还能这么做啊,头一次听说,我当初只是将固件程序烧进68013,然后再安装驱动的啊,要是能这么做那挺爽的。

网友B:
自己再另外做个软件

网友C:
3楼好像做过啊,怎么个步骤呢?分享一下,我也想学一下。

网友D:
觉得这个应用有点奇怪, 首先一点USB设备的驱动应该和你设计的固件程序相配套的。

网友D:
连固件程序都没有, 芯片怎么使用驱动?

网友E:
是啊,有可能需要一个专门的应用软件去下载固件和驱动?!

楼主:
嗯,我明白了,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