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的时候程序不工作

楼主(2016-04-12):
最近用MA805-24做了10台,发现 有2台 上电的时候程序不工作

网友A:
详细说说啊

楼主:
我RST用的是上拉10UF+10K下拉的阻容复位电路  ,电源部分是12V开关电源+ 7805降压,  现象不统一

网友B:
怎么不统一?

楼主:
有的机器我将电源关掉 等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下降,还没到0V 的时候  ,输出有LED指示灯 ,所以看得见,芯片也不能复位  ,等到指示灯完全灭掉 的时候  有的可以正常复位  ,有的也不行

网友C:
RST部分呢

楼主:
也尝试过  用 接1K电阻到地,但是效果一样

网友A:
没有听说这个片子有复位不良的问题

网友B:
楼主,最好是跟供应商,拿实物做具体的客诉处理.

网友D:
楼主请试一下,将电源和地之间的大电容减小.看看效果是否改善.

网友E:
仅靠RC电路很难保证成功复位的,只能靠外部复位芯片或烧写设置解决。

楼主:
好的,我看下哈

网友F:
进来看看, 感觉我做的和楼主研究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个人对红外遥控装置比较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