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IFO是啥呀

楼主(2016-04-12):
请问FIFO是啥呀

网友A:
想一下不能超车的单行道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B:
First Input First Output的缩写,先入先出队列,这是一种传统的按序执行方法,先进入的指令先完成并引退,跟着才执行第二条指令。

网友C:
FIFO就是这样的东西 First In First Out

网友D:
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存储,用来缓冲两级的速度不一致。

网友E:
FIFO是英文First In First Out 的缩写,是一种先进先出的数据缓存器,他与普通存储器的区别是没有外部读写地址线,这样使用起来非常简单,但缺点就是只能顺序写入数据

网友C:
顺序的读出数据,其数据地址由内部读写指针自动加1完成

网友E:
不能像普通存储器那样可以由地址线决定读取或写入某个指定的地址。

网友F:
相对FIFO(First in first out/先进先出)还有LIFO(Last in first out/后进先出),后者一般用于堆栈!

网友G:
楼上的比喻很恰当啊

网友H:
在系统设计中,以增加数据传输率、处理大量数据流、匹配具有不同传输率的系统为目的而广泛使用FIFO存储器,从而提高了系统性能。FIFO存储器是一个先入先出的双口缓冲器,即第一个进入其内的数据第一个被移出,其中一个存储器的输入口,另一个口是存储器的输出口。对于单片FIFO来说,主要有两种结构:触发导向结构和零导向传输结构。触发导向传输结构的FIFO是由寄存器阵列构成的,零导向传输结构的FIFO是由具有读和写地址指针的双口RAM构成。
dsp中FIFO用的很多  可以学习SCI  更能明白它的作用和使用

网友I:
先进先出的寄存器。

网友A:
银行的排队机就是一个典型的FIFO保证先来的能先得到服务

网友E:
FIFA是足球管理部门

网友J:
IFO( First In First Out)简单说就是指先进先出。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K:
先入先出队列

网友L:
FIFO是队列机制中最简单的,每个接口上都存在FIFO队列

网友M:
先进先出的数据缓存器,他与普通存储器的区别是没有外部读写地址线,这样使用起来非常简单,但缺点就是只能顺序写入数据,顺序的读出数据,其数据地址由内部读写指针自动加1完成,不能像普通存储器那样可以由地址线决定读取或写入某个指定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