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旁加退耦电容可去除噪声?

楼主(2016-04-12):
在电源旁加退耦电容可去除噪声,可我不知道问什么,这个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这个到没仔细研究过,应该是滤去电源噪声吧,使电源供电更稳定

网友B:
就是利用电容对不同频率的阻抗不同啊,电容对高频噪声的阻抗小,噪声就被旁路了

网友C:
画板子的时候,注意把去耦电容和电源引脚放近些。

网友D:
电源管脚到电源的导线可以看作是电感,
当出现频繁的开关时产生高频噪声,
所以要引入去耦电容。

网友E:
用星形一点接到电源的地,模,数最好形成独立的供电电流回路。这样噪声不会相互叠加

网友A:
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用来消除自激,使放大器稳定工作。

楼主:
我查了查资料,有的人说是退耦电容在电路电流瞬态电流突然变化时,它能够提够很大的电流补偿。

网友F:
退耦退耦,这个耦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G:
耦是耦合的意思。

网友H:
耦合干扰

网友B:
还有这么多讲究,那这个去耦电容的大小该怎么选择呢?越大越好吗?

网友C:
上网搜了一下,感觉这个答案还不错: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影响的方法,称为耦合。这种连接而成的网络称为耦合电路。常见的耦合方式有阻容耦合,变压器耦合,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
去耦专指去除芯片电源管教上的噪声,该噪声是芯片本省工作产生的。
在直流电源回路中,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噪声。例如在数字电路中,当电路从一个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时,就会在电源线上产生一个很大的尖峰电流,形成瞬变的噪声电压。配置去耦电容可以抑制因负载变化而产生的噪声,是印制电路板的可靠性设计的一种常规做法,配置原则如下:
●电源输入端跨接一个10~100uF的电解电容器,如果印制电路板的位置允许,采用1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器的抗干扰效果会更好。

●为每个集成电路芯片配置一个0.01uF的陶瓷电容器。如遇到印制电路板空间小而装不下时,可每4~10个芯片配置一个1~10uF钽电解电容器,这种器件的高频阻抗特别小,在500kHz~20MHz范围内阻抗小于1Ω,而且漏电流很小(0.5uA以下)。

●对于噪声能力弱、关断时电流变化大的器件和ROM、RAM等存储型器件,应在芯片的电源线(Vcc)和地线(GND)间直接接入去耦电容。

●去耦电容的引线不能过长,特别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带引线。

网友E:
退耦,即是减少器件与器件之间的相互影响。
因为芯片在工作的时候,由于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的波动而产生一些杂散,那么这个杂散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电源网络的质量,从而影响系统中的其他器件的工作。

网友I:
为了减少这种影响,在PCB布局是建议在电源脚加上一个电容,起到滤波的作用,从而减少电源的杂散。

网友F:
我总觉得很多人对于“源”的“内阻”完全没有概念,若假设电源内阻是0的话,我们还需要退耦吗?冷眼一看好象是不需要了,可是“阻”没了还有“抗”呢?这退耦是需要呢?还是需要呢?还是需要呢?

网友J:
退偶其实就是减少各部分电路通过电源内组产生的本来不需要的耦合。

网友K:
主要从电源的完整性角度来说的,主要是从电源阻抗和能量补偿这2个角度来理解和说明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电源的完整性。一般对能量补偿大家都能理解,但从稳定电源阻抗的角度就少了。对70M下面频率的一般的处理都能过,高于他的甚至是几百M的就要注意了。详细可找点电源完整性的资料来看,很多的。

网友G:
就是吸收了瞬间的电磁干扰,一般设计的时候最好放在电源和地离的近的地方

网友L:
还有这么多讲究,那这个去耦电容的大小该怎么选择呢?越大越好吗

楼主:
多谢大家讨论,晚安哈

网友M:
高频信号可以通过电容到地,不会进入后续电路

阻抗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上网搜了一下,感觉这个答案还不错:

楼上说的比较详细,噪声是必须去掉的,常见的办法就是退耦电容的。

网友N:
为每个集成电路芯片配置一个0.01uF的陶瓷电容器。如遇到印制电路板空间小而装不下时,可每4~10个芯片配置一个1~10uF钽电解电容器,这种器件的高频阻抗特别小,在500kHz~20MHz范围内阻抗小于1Ω,而且漏电流很小(0.5uA以下)。
这个0.01uF的陶瓷电容式必备的。

网友O:
该电容需要选择合适的,不合适的一样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网友P:
再加上滤波电容的吧,效果会更好的。

网友Q:
用在退耦电路中的电容称为退耦电容,退耦电容并接于电路正负极之间,可防止电路通过电源形成的正反馈通路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网友Q:
退耦电容,即防止前后电路电流大小变化时,在供电电路中所形成的电流冲动对电路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换言之,退耦电路能够有效地消除电路之间的寄生耦合。这样对去噪声是有帮助的。

网友R:
电源去耦电容一方面是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另一方面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
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