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内部1.5V参考电压精度怎么样

楼主(2016-04-12):
MSP430 AD内部1.5V参考电压精度怎么样,

网友A:
手册中没看到有曲线图吗?

楼主:
只有一个范围1.41-1.59这个范围也太宽了吧?

网友B:
你采样一个值和理论值比较下,不是就知道了吗

楼主:
这个测试过1个片子,1.52多,但我想知道大批量的离散型,整个10K片子,不要一堆1.41 又一堆1.59,这样精度很难保证了。

网友C:
内部的参考基准的精度不可能太高,如果需要高精度,需要外置参考源。

网友A:
从芯片设计的角度考虑,一般参数总是符合正态分布的,也就是1.5V附近的最多,1.41,1.59V的会非常少。

网友D:
但是设计产品是肯定要考虑所有的情况,计算AD误差必须要把1.41和1.59完全考虑进去才能保证产品的可靠性。

网友E:
正在为此问题困扰,看来还是不要用内部参考电压了。

网友F:
能考虑这个问题的 都是 NB人物  本身参考源就不准 还做一个比较

楼主:
这个参考源要考虑设计的产品的精度要求!!!

网友G:
使用其内部参考源的开发时比较容易些的,关于其  参考源的精度问题的只要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的局可以容忍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
就得看你的电源电压了。

网友H:
你想要测量什么?

网友I:
最好使用基准电压

网友J:
一般都有噪声信号的。

网友K:
应该没有问题,试试看吧 。

网友:
楼主的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H:
1.5v的参考不是很好。

网友I:
精度不是很好呢。

网友J:
你可以做一个滤波电路

网友K:
有什么现象吗?

网友:
内部的AD使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H:
除非使用参考电源芯片

网友I:
毕竟收到的干扰太多了。

网友J:
或者通过数字滤波解决问题。

网友K:
你测量的信号波形怎么样

网友:
而且配置也不是复杂。推荐

网友H:
看看芯片的电路图。

网友I:
使用外部ADC更好一些。

网友J:
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信号的杂波比较多吗

网友:
也得看你的前端电路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