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关于PN结势垒电容和扩散电容

楼主(2016-04-12):
以上是童诗白模电课本第二章

以上是TVS管规格书

以上是某个TVS管内部真实结构图

以上的推导,可以看出PN结耗尽层宽度W越大,则势垒电容Cd越小。

1)从曲线可知,反相电压越大,PN结耗尽层越宽,则内电场越大,从而势垒电容越小;
2)TVS管有个重要参数是结电容,如果结电容大,相同的反向电压,则PN结耗尽层越窄,内电场越小,电子流的阻力越小,可通过的电流越大,则防浪涌能力越强?当ESD击穿TVS时,结电容怎么算?
3)双向TVS管相当于两个单向的TVS管串联,那双向的TVS管结电容如何理解啊?那总的结电容应该是:正偏结电容+反偏结电容,那总的结电容随着电压该怎么变啊?
还请大师们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A:
兄弟,你先说说你为什么要了解这个的? 感觉这个知识挺偏的。我感觉两个管子串联,势垒电容小,应该主要取决于势垒电容吧

半导体行业的? 还是应用工程师?
到几个主要的TVS厂家找找应用文档,应该有文档。
作为应用工程师,把几个最主要的半导体厂家的TVS资料看看,了解主流厂家器件性能就行了吧。

很欣赏您的的读书心得:“原来是这样”这一句。有时在网上费劲的读专家们大而全的论述后,“原来是这样”,真的怀疑是否有必要写这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变电容二极管。所以结电容变化量不大,几乎可以视为定值。也只有用在输入端才会注重结电容。双向时静 ...

你可别乱说,来者不善。
这可是你大神jz第二最佳候选。

“几乎视为定值”是大错特错的。你只所以这么认为,应是受应用中总是“取最大不利”值代入算计的影响。
双向时,因其“正向结”压降趋零,而只考虑“反向结”电容。
(可理解为无穷大电容与反向结电容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先说说你为什么要了解这个的? 感觉这个知识挺偏的。我感觉两个管子串联,势垒电容小,应该主要取 ...

有些数据时钟控制线容易受静电影响,会挂一个TVS管,但是根据数据时钟控制线运行的容性负载大小,会选取不同结电容的TVS管,我之所以发帖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个工程师说:结电容越大,有利于浪涌防护。

所以以下这句话对不对呢?“TVS管有个重要参数是结电容,如果结电容大,相同的反向电压,则PN结耗尽层越窄,内电场越小,电子流的阻力越小,可通过的电流越大,则防浪涌能力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变电容二极管。所以结电容变化量不大,几乎可以视为定值。也只有用在输入端才会注重结电容。双向时静 ...

帖子中已给出TVS管规格书的结电容随电压变化的曲线; 变容二极管就是利用PN结结电容大小随两端电压大小而变化的特性做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别乱说,来者不善。
这可是你大神jz第二最佳候选。

我现在的疑问就在这里,如果双向TVS管是两个单向TVS管串联而成,则一个正偏一个反偏,正偏时势垒电容很大,反偏时势垒电容较小,那组合起来就是总的势垒电容是不是就随两端电压增大而增大呢?

此外,结电容还需要考虑扩散电容,这个双向TVS管的等效电容曲线是Cd,模电书上Cd代表扩散电容,那这个TVS管曲线到底是不是指的扩散电容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些数据时钟控制线容易受静电影响,会挂一个TVS管,但是根据数据时钟控制线运行的容性负载大小,会选取 ...

如果不管原理,“如果结电容大......则防浪涌能力越强”,这话倒也基本是对的,
通常情况下,电流越大的TVS,其结电容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管原理,“如果结电容大......则防浪涌能力越强”,这话倒也基本是对的,
通常情况下,电流越大的TV ...

ESD击穿TVS管时,结电容怎么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疑问就在这里,如果双向TVS管是两个单向TVS管串联而成,则一个正偏一个反偏,正偏时势垒电容很大 ...

双向TVS中,“正向者被视为短接,只考虑反向者”。这句话你能理解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TVS中,“正向者被视为短接,只考虑反向者”。这句话你能理解否?

    噢,对,正向PN接压降可以认为是0V,压降全部在反向PN结上;但是PN结压降为0V时的势垒电容也得考虑吧,扩散电容不清楚; 反向PN结,承受着全部电压,势垒电容更小,扩散电容不清楚;
    此外,TVS两端是高频信号时,结电容又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E:
感觉你要考虑的不是结电容

是封装的寄生电容

对于TVS就是两个脚的寄生电容 Cd,有些数据手册有这个参数,有些没有,但好像都没有结电容的参数。

“Cd为ESD/TVS器件的引脚寄生电容,通信速率越高,线路上使用的ESD保护器件的寄生电容要越低,否则将破坏数据信号。”

“结电容越大,有利于浪涌防护”不是很理解,我估计说这话的兄弟可能觉得容性负载越大,有比较大的电流时可能产生的电压相对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你要考虑的不是结电容

是封装的寄生电容

TVS规格书上的Cd是引脚寄生电容?寄生电容随着电压增大而减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TVS规格书上的Cd是引脚寄生电容?寄生电容随着电压增大而减小?

你去Vishay查查系列产品,应该是

楼主:
这是某个TVS内部真实结构图,期待高手能分析一下TVS管给出的Cd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