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从538~53B都不亮

楼主(2016-04-12):
中颖SH79F1622 LED驱动模块6com*16seg只com1-com4行可以点亮
LED RAM从530~537都可以点亮,但是从538~53B都不亮

楼主:
void led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xdata *p;
        DISPCON = 0x40;//允许LED驱动器 占空比1/4
        SEG01 = 0xFF;
        SEG02 = 0xFF;
        LEDCOM = 0x7F;
        DISPCLK = 50;//LED时钟控制寄存器 LED时钟频率= 系统时钟频率/8/DISPCLK
        DISCOM = 70;//LED 单COM 扫描宽度选择位   单COM 扫描宽度= LED时钟频率/DISCOM
        LIGHTCOM=0X00;
  display_channel1 = 0;
  display_channel2 = 0;
  p = 0x530;
        for(i=0;i<0x0f;i++)
        {
                *(p+i) = 0x00;
        }
}
void led_display_2()
{
        unsigned char xdata *p;
        p=0x538;
        *(p+0)=0xff;
        *(p+1)=0xff;
}

网友A:
DISPCON = 0x42;//允许LED驱动器 占空比1/6 应该改成这样才对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哦,果然,多谢哈

网友C:
我这里有1622的DEMO列程,可以发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