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端口状态

楼主(2016-04-12):
SH79F166AF P4端口接5个按键,按键没按下时,用万用表测电压正常,为高电平。但读P4端口状态,却为低电平。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P4.4-0设置为输入,上拉电阻全部开启
         P4CR = 0x00;
         P4PCR = 0xff;
读P4端口状态,却为低电平

网友A:
看看P4口的复用功能是不是被打开了

网友B:
还有看看bank是不是选的bank0,要选到bank0才行的

楼主:
复用功能没打开,选择的是bank0

网友A:
你怎么知道读到的是低电平的,仿真断点查看的?

网友B:
是啊,debug选项选的是硬件仿真吗?

网友A:
程序的其他地方没有改变 P4CR ;  P4PCR ; 这两个寄存器的值吧?
初始化时执行下面这两条语句前要确认选择了bank0啊
P4CR = 0x00;
P4PCR = 0xff;

楼主:
可能是定时器3,定时器5的中断服务程序更改了P4
现在正常了。

网友C:
敢问楼主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代码如下:
#include<SH79F166A.h>
void main()
{
     P4CR = 0ff;
     //P4PCR = 0xff;   //开与不开对程序结果无影响
    P4=0x00;
}
最终用万用表测试P4.0~P4.3端口,结果端口不是低电平0也不是高电平1,而是1.2V左右,供电电压为3.0V。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D:
我的这个片子开了上拉后还要给输出寄存器输出1,你也试试

楼主:
好嘞,多谢大伙啊

网友E:
bank0 和bank1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