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P沟道和N沟道耗尽型mos管型号

楼主(2016-04-12):
拜托各位能说下P沟道和N沟道耗尽型mos管型号,mos管的耐压在300V以上,电流在5A以上,急

楼主:
现在做的一个限压的电路,需要这个

网友A:
换一个方案

楼主:
我能加你QQ发电路图你看看嘛

网友A:
不能。。。
不过你可以把图贴这里。。。。

楼主:
超过30v以上开始限压,稳定在30V内,最大耐受的点压要达到300V左右

网友B:
吐血
直接做个30V稳压电路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吐血
直接做个30V稳压电路不就行了

问题是电压不稳定,供电电压有时持续200多伏的电压一两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电压不稳定,供电电压有时持续200多伏的电压一两分钟

吐血

稳压电路不需要供电稳,电压再高也行,温度扛得住就行。

网友A:
200多V出现在哪里?需要限压的又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吐血

稳压电路不需要供电稳,电压再高也行,温度扛得住就行。

能指点下嘛,怎么修改或者该怎么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多V出现在哪里?需要限压的又是哪里?

200V左右的电压为浪涌电压,而正常供电为28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V左右的电压为浪涌电压,而正常供电为28伏

我还是不知道哪里。。。。。。。
你就不能说清楚点????

楼主:
正常供电给LED屏幕时电压为28V,而当电源网络不稳定时回产生200V左右的电压,这个电压可以持续1--2分钟,产生的浪涌电压会烧毁屏幕,故需要把200V左右的浪涌限制在28v内,从而不影响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