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M337的10uF电容把-15V电压拉成-9.6V

楼主(2016-04-13):
如题,电容是降低纹波的,+15V的LM317就正常,请问为何?

网友A:
大家多习惯于看图说话吧

楼主:
-9.6V的时候,纹波峰峰值达到1.3V,如果再加一个200欧姆电阻负载,电压又变为-4.7V,纹波峰峰值3.4V,把C37拆下来,或者把C41和C46加上就都正常了,-15V

网友B:
不要电容出-15伏时,加负载看正常不。有可能是电容焊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