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可调电源电路连接图,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4-13):
原理并不复杂,例如一个10V的PWM信号,占空比从0变化到1,经过一个RC积分电路之后,就会变成0-10V的直流信号,加在运放做基准。
这运放同时又是一个电压跟随器,输出电压会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运放输出端代替317的可调电阻,就可以调压了。
如果把317电路做成开关电源,就可以提高很多效率

网友B:
PWM信号通过R6、C10构成的低通滤波器变成直流。直流电压正比于PWM脉冲宽度(或者说占空比)。脉冲越宽LM358的输出电压U4越高。

LM317的输出电压Uo = 1.25V + U4。

网友C:
运放就相当于一个可调电阻,电阻值随PWM变化的,在图中运放与R7并联,也就是说公式 U0 = 1.25*(1+R2/R1) 中R1变化,U0就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