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是24位的spi,如何准确的发送和接收呢?

楼主(2016-04-13):
使用的是MAX14921,通讯使用的是SPI,但是SPI是24位的。可是主控芯片28035的SPI是16位的,有什么办法能准确的发送和接收24位的~

网友A:
让MCU安装3个8bit的接收看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B:
这个只能是分开发送的,都统一成以8位为单位的,然后就是发送跟接收的同步就可以的。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的,不过这个涉及到SPI总线的,还是不好办的

网友D:
这SPI总线的位数不一致的能进行通讯么?这是我要先整明白的。

网友E:
这个是不好整的,需要多在设计的时候就注意的。

网友F:
SPI通讯是主机控制,你16位主站,不好弄的
设置成8位的通讯模式,分三次读取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