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阻容降压电路输出电流上电断电高脉冲如何处理

楼主(2016-04-13):
(无正文)

网友A:
串电阻,并电容

网友B(点评):
这个不可以! 并联稳压管是首选。对阻容降压的本质是电容限流。不怕负载短路,怕的是负载开路!开路会产生高电压,会把电源滤波电容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电阻,并电容

输出串着一个82欧姆的电阻。并电容的意思是?

网友C:
搞个软启动,或者是在输出并个稳压管

网友C:
不好意思,没有仔细看,以为是开关电源,既然不是开关电源,那就不能用软启动了,只能在输出加个稳压管箝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没有仔细看,以为是开关电源,既然不是开关电源,那就不能用软启动了,只能在输出加个稳压管箝位 ...

那这个稳压管的功率怎么定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稳压管的功率怎么定呢?谢谢

水平有限,无法定量回答,这个稳压管的功率应该是跟尖峰宽度有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稳压管的功率怎么定呢?谢谢

如果阻容降压电容的容量为C(uF),则稳压管的电流 I不小于  C/15 (mA)。稳压管功耗为稳压值Vz * I。

例如, C=1uF,则电流I = 1 / 15 = 66.7 (mA), 如果稳压值Vz=5V,则稳压管功耗至少为: 66.7 X 5 = 333.5 (mW)。可以考虑用1W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阻容降压电容的容量为C(uF),则稳压管的电流 I不小于  C/15 (mA)。稳压管功耗为稳压值Vz * I。

例 ...

那我负载电压30V,需要稳压管的功率就是0.0667*30=2W,可以用两个稳压管串联起来用吗?比如说两个15V/1W的稳压管串起来后,是不是相当于一个30V/2W的稳压管呢?谢谢了,实在是不太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负载电压30V,需要稳压管的功率就是0.0667*30=2W,可以用两个稳压管串联起来用吗?比如说两个15V/1W ...

需要稳压管的功率就是0.0667*30=2W —— 没错。但用2个15V稳压管串联可靠性不好。用30V/5W的稳压管。实际应该考虑用30V并联稳压电源。不是通常串联调整管的稳压电源(如三端7805),串联稳压不适宜阻容限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