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用IAR编译器时系统头文件报错Error[Pe018]: expected a ")"。

楼主(2016-04-13):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加图片怎么加。。。有个截图

楼主:
stm8S103用IAR编译器时系统头文件报错Error[Pe018]: expected a ")"

网友A:
检查此文件的上一个文件。主要是自己写的文件有没有缺少符号。

网友B:
在IAR中定义的头文件和STM8的参考手册中的寄存器有时候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比如TIMX_SR1这个。。。

网友C(2020-05-12):
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你包含了stm8s.h头文件,OPT被定义成函数指针,你需要去掉stm8s.h头或者把OPT改个名字即可解决

网友D(点评):
谢谢大佬,完美解决

网友C:
#define OPT ((OPT_TypeDef *) OPT_BaseAddress)

网友C: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PRG         : 1;
  unsigned char             : 3;
  unsigned char FPRG        : 1;
  unsigned char ERASE       : 1;
  unsigned char WPRG        : 1;
  unsigned char OPT         : 1;
} __BITS_FLASH_C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