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产品

楼主(2016-04-13):
STC 8F 即将问世啦!(数据手册有更新,大家可以重新下载下来看下,谢谢)

楼主:
群主不让发广告,亲们可以去我们官网看下哦。www.****ducst

网友A:
现在的规格书看着像规格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规格书看着像规格书了

O(∩_∩)O谢谢

网友B:
是4月25日送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4月25日送样吗?

目前是的哦 (*^__^*) 嘻嘻……

网友C:
这官网做的,画风不忍直视。不过stc8的手册做的正规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官网做的,画风不忍直视。不过stc8的手册做的正规点了

网友D:
stc的官网习惯了就好了,STC8不知老姚如何定价,定高了就没意思了。

网友E:
我说STC 能不能出个  产品的关系表~~~ 哪个型号是替代哪个的。。。。。。

每次选型~~~~ 换型号搞得都要小心翼翼~~~XJDP

网友F:
有点像STM8的错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的官网习惯了就好了,STC8不知老姚如何定价,定高了就没意思了。

你心里价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STC 能不能出个  产品的关系表~~~ 哪个型号是替代哪个的。。。。。。

每次选型~~~~ 换型号搞得都 ...

官网上有的 比如89C52RC下面出现的有STC15W408S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像STM8的错觉。。。

用了就知道 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G:
16位、32位单片机,啥时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16位、32位单片机,啥时候出?

期待中哦哈!

网友H:
很好,很强大。

网友I:
没有JTAG调试接口是硬伤

网友J:
这个产品怎么没有像STC15W4K那样有USB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JTAG调试接口是硬伤

期待中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4月25日送样吗?

数据手册更新了 下载新的看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更新了 下载新的看看啊
刚刚才看到,谢谢。变动挺多的,起码管脚图就变了。

STC官网下载:http://www.****ducst/STC8F-DATASHEET/STC8.pdf
baidu.com 盘下载: http://pan.baidu.com/s/1kUC90jl

STC8F与STC8A的区别就是有否外部基准的几个引脚。。。

LQFP64/48/44封装的管脚都有变动。。。

STC8A系列可选用外部ADC基准源或内部基准

继续支持USB直接下载(非USB转串口的模式)

最后据说价格是4元RMB左右/PCS ...

(顺便强烈推荐的PDF阅读器:【Sumatra PDF】有32位及64位版,功能强大而且无插件,开源的!下载地址: http://www.sumatrapdfreader.org/download-free-pdf-viewer.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才看到,谢谢。变动挺多的,起码管脚图就变了。

哇塞 你好厉害!我不会置顶!不然把你这个放到最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产品怎么没有像STC15W4K那样有USB下载?

看下数据手册哈

网友K:
期待STC能把STC8F的工作频率再提高些。

网友D:
工作频率太低了,才28M。这么多年下来,工作频率越来越低。至少能上48M就好了。

网友K:
也觉得工作频率至少48M以上,难道加一级指令缓存很难吗?成本增加很大吗?速度高了应用面就广了,即使增加了一点点成本也是值得的,STC8既然定位在STC中的高端位置,工作频率就不能太低了

网友J:
最好USB口不只用来下载程序,也能进行调试就好了,可以任意读写寄存器和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ISP Ver6.85L (2016-4-25)
  1. 增加STC8A8Kxx/STC8F8Kxx/STC8F2Kxx系列
  2. 脱机下载板U7/U8固件更新 ...

网友L:
看看国外的cortex M0 性能和价格,不知道该怎么去爱国

网友B:
引用 网友L:
看看国外的cortex M0 性能和价格,不知道该怎么去爱国

要看综合成本等各种因素,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