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6F877编译错误,求解答

楼主(2016-04-13):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8==0)  go();
        }
}

main函数在if语句这个地方编译出错,

Error   [194] F:\PIC\learning\test2\test2.c; 69.7 ")" expected
Error   [195] F:\PIC\learning\test2\test2.c; 69.8 expression syntax

实在是不知道到底哪错了!求解答

网友A:
你把这句注释掉if(P8==0)  go();
编译没问题的话注释掉go(); 记得前面加分号。
同理在go()函数内部逐步注释。

要学会定位问题处,再去分析错误原因!

网友B:
P8你定义的变量?
定义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