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7 软件复位

楼主(2016-04-13):
因为加了bootloader,所以需要复位跳转。

   然后我用的复位方式是WDTCTL = 0;
但他好像并不是完全的软件复位操作,因为定时器A的配置竟然没有清零,外设的寄存器却清零了,像串口之类的

所以就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WDTCTL = 0;之后定时器A还保持运行状态
还有没有其他的软件复位操作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直接跳到复位向量地址,就复位了

楼主:
真相在此:
看来还是有水深的地方啊!

看门狗溢出只能触发PUC,POR触发不了。

所以怪不得寄存器的数值没有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相在此:
看来还是有水深的地方啊!

赞一个,是这样的。所以bootloader一般不用这个看门狗来实现复位。一般都是跳到复位向量

网友B:
你这个是看门狗复位的么?

网友:
软件复位了吧。

网友C:
这个不知道呢。

网友C:
没用过F2的产品

网友D:
这个看门狗复位的需要检查相关的寄存器的。

网友E:
这个需要启动wdt的中断及总中断的。

网友F: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喂狗的时间长短的问题的

网友G:
软件复位的方式很多,常用的也是看门狗的。

网友H:
若用看门狗进行复位操作的,可以看下相关寄存器的配置状态的。

网友I:
这个没有呢么复杂的吧?

网友J:
这是看门狗复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