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用外部中断怎么也进不去啊咋办

楼主(2016-04-13):
如题。谁用过呀。INT中断,死活进不去,需要注意点啥??求大虾指导

网友A:
看手册,初始化对吗?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初始化对吗?代码

    TRISB1=1;//设置为输入
    ANCON1bits.ANSEL9=0;//配置为数字端口
    INTCON2bits.INTEDG1=1;//外部中断 1 边沿选择位,1 = 上升沿触发中断,0 = 下降沿触发中断
    INTCON3bits.INT1F==0;//清除int1中断标志位
    INTCON2bits.nRBPU=0;//PORTB 上拉使能位,1 = 禁止所有 PORTB 上拉,0 = 使能 PORTB 上拉
    INTCON3bits.INT1E=1;//1 = 允许 INT1 外部中断
    GIE=1;
    PEIE=1;
帮忙看下。。。哪里有问题呀?

网友A:
没看出问题

网友B:
是啥型号呀

楼主:
哎,,自己解决了,设置错了数字端口,程序没啥问题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