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AD7190问题求助

楼主:
最近有个项目用到AD7190  AD7190是SPI器件,按照ADI公司给出的例程,模拟SPI时序,想读器件的ID来调通和CPU之间的通信,现在的情况是读不到ID,所以怀疑通信压根就没通,驱动是例程,时序应该没有问题,现在不知道往哪方面找问题,头疼死了!附件是AD7190的驱动程序和硬件原理图,请大家帮我看看 搞了几天了 实在没办法了!用的是STM32,
贴出驱动程序:
SCLK  配置为开漏输出  外加上拉到5V
DIN   配置为推挽输出
DOU 配置为浮空输入
CS 配置为推挽输出
//void WriteToAD7190(unsigned char count,unsigned char *buf);
//---------------------------------
//Function that writes to the AD7190 via the SPI port.
//--------------------------------------------------------------------------------
void WriteToAD7190(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ValueToWrite = 0;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j = 0;

        SetSclk;
        delay(2);
        SetCs;
        delay(2);
        ClrCs;
        delay(3);

        for(i=count;i>0;i--)
        {
                 ValueToWrite = *(buf + i - 1);
                for(j=0; j<8; j++)
                {
                        ClrSclk;
                        if(0x80 == (ValueToWrite & 0x80))
                        {
                                SetDin;          //Send one to SDO pin
                        }
                        else
                        {
                                ClrDin;          //Send zero to SDO pin
                        }
                        delay(10);
                        SetSclk;
                        delay(10);
                        ValueToWrite <<= 1;        //Rotate data

                }
        }
        SetCs;
}

//---------------------------------
//void ReadFromAD7190(unsigned char count,unsigned char *buf)
//---------------------------------
//Function that reads from the AD7190 via the SPI port.
//--------------------------------------------------------------------------------
void ReadFromAD7190(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j = 0;
        unsigned        int          iTemp = 0;
        unsigned        char          RotateData = 0;

        SetSclk;
        delay(2);
        SetCs;
        delay(2);
        ClrCs;
        delay(3);

        for(j=count; j>0; j--)
        {
                for(i=0; i<8; i++)
                {
                    ClrSclk;
                        RotateData <<= 1;                //Rotate data
                        delay(10);
                        iTemp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4);                        //Read SDI of AD7190
                        SetSclk;
                        if(iTemp)
                        {
                                RotateData |= 1;
                        }
                        delay(10);
                }
                *(buf + j - 1)= RotateData;
        }
        SetCs;
}

int mian()
{
        buf[0] = 0xff;
        WriteToAD7190(1,buf);        //复位AD7190
        WriteToAD7190(1,buf);
        WriteToAD7190(1,buf);
        WriteToAD7190(1,buf);
        WriteToAD7190(1,buf);
        delay(1000);
        while(1)
        {
        buf[2] = 0x08;
        buf[1] = 0x03;
        buf[0] = 0xFF;
        WriteToAD7190(3,buf);                //write mode register,internal 4.92MHz clock,output data rate=4.7Hz

        buf[0] = 0x60;                //读ID
        WriteToAD7190(1,buf);
        temp=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4);    //在这里发现AD7190的数据输出脚一直为高,导致不能进行读
        while(temp);
        ReadFromAD7190(1,buf);

}
}

%{97Y`}J@%~82{LG8_`YE8B.png (62.07 KB )

楼主(2016-04-13):
原理图中的C70,C60,C61都已去掉

楼主:
上电外部晶振没有起振,默认识内部晶振,要使用外部晶振要配置相应的寄存器,但是我用配置了想应得寄存器发现外部晶振依然没有起振,所以我还是怀疑是本身通信没有通

网友A(2016-07-25):
17脚为毛不接地???还有基准电压部分有没有问题??你的基准电压从哪里来I??图上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