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三极管BC间反馈电容的如何取值

楼主(2016-04-13):
以前做放大器时最后一级加了个跟随器,但加了这一级后波形有很多像毛刺一样的东西,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叫高频自激_(:зゝ∠)_然后看到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 在基极和集极之间加一个反馈电容中和掉Cb'c(如下图),但并没有找到取值的方法 请问一下该电容如何取值?这个补偿是否同样适用于MOSFET?
射射!

网友A:
“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 在基极和集极之间加一个反馈电容中和掉Cb'c(如下图)”
哪有“中和”这回事?
此电容不过是加入反馈量随频率变化的负反馈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 在基极和集极之间加一个反馈电容中和掉Cb'c(如下图)”
哪有“中和”这回事?
此电 ...

好吧 不好意思 措辞的问题。。因为不是很了解就直接用了网上的说法 。。请问这个电容如何取值呢?高频电子线路书上有相关的,但他的计算公式是用于谐振放大器的 我的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 不好意思 措辞的问题。。因为不是很了解就直接用了网上的说法 。。请问这个电容如何取值呢?高频电 ...

感到有些奇怪,现在的工程师总说“取值”,好像同一个师傅带出来的。

以我之见,根本没有什么“取值”。所有元件(电阻电容电感等等),其数值都应该是计算出来的。
就你这个具体问题,该电容构成负反馈(频率高时反馈量较大),本质上是低通性质。那么你应该确定某较高频率时增益要下降多少。然后根据R45和三极管输入阻抗进行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 不好意思 措辞的问题。。因为不是很了解就直接用了网上的说法 。。请问这个电容如何取值呢?高频电 ...

另外,首帖电路是个反激开关电源(且有严重错误)。C38所联接的三极管并非线性工作,而是开关工作。“波形有很多像毛刺一样的东西”未必是高频自激。接入C38是否能够消除这些“毛刺”,大有疑问。C39亦复如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首帖电路是个反激开关电源(且有严重错误)。C38所联接的三极管并非线性工作,而是开关工作。“波形 ...

非常感谢你的指正!这图我是网上找到的也没仔细看,然后高频自激的话 我也没保存到自己比较有特征的波形 不过就是这样子的 在正常的波形上叠加着高频的毛刺  跟这个相符
还有,当我输入的频率变大时,这个波形也没有变(直观上,也就是高频毛刺的频率也改变了),如果取值(原谅我还是这么说)根据高频毛刺频率来计算的话,那么如何取得这个频率呢
小弟实践经验较少,不是很懂 请大哥继续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正!这图我是网上找到的也没仔细看,然后高频自激的话 我也没保存到自己比较有特征的波形  ...

你贴出的波形,基频是多少?基频就是复杂频率中最低的那一个。是否工频?
另外,这波形是电原理图中哪一点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正!这图我是网上找到的也没仔细看,然后高频自激的话 我也没保存到自己比较有特征的波形  ...

先不忙于认定“高频自激”。很可能根本没有什么“高频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忙于认定“高频自激”。很可能根本没有什么“高频自激”。

嗯。不好意思,请不要纠结第一个图。那个只是我网上找到的 关于这个反馈电容的一个图 原地址在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65247610971858525.html
然后我刚帖出的图是一本书上的 叫《电子线路设计 实验 测试》它也就单单给出了这个图 以及对应的运放LA4100的一些解释

楼主:
而我以前的电路,只是单纯的,如果吧最后一级的跟随器加上去,就会出现这种波形,如果不加就没事,但驱动能力就不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我以前的电路,只是单纯的,如果吧最后一级的跟随器加上去,就会出现这种波形,如果不加就没事,但驱动能 ...

老夫愚钝,实在看不懂你说的话。

网友B:
你那是古代的东西。。。。。。。。
现在电路理论的完善和器件性能的提高,有些办法已经用不上了

网友C:
刚好这几天跟同事讨论放大器反馈的问题,对集电极反馈做了一下推导,写的有点潦草,令Rf=0就是你需要的那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夫愚钝,实在看不懂你说的话。

额。不好意思。发烧头有点懵所以可能会语无伦次 请无视前面的 现在我再整理一下我的理解
目前我找到的资料就是  三极管高频自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由于Cb'c的存在 使得内部有一个反相传输导纳 也就是教课书上的y等效电路中的Yre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采用中和法(这个词是书上的)即外部引入一个反馈与这个内部反馈中和(抵消) 结果就是在bc间加一个反馈电容 所以我以为这个电容的取值与Cb'c有关 而不是自激的频率
然后 我现在的疑问就变成了 这个理解是否有错,然后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如果可行这个反馈电容的取值是多大?
手机像素有点渣_(:зゝ∠)_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这几天跟同事讨论放大器反馈的问题,对集电极反馈做了一下推导,写的有点潦草,令Rf=0就是你需要的那种 ...

好的,射射,我研读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不好意思。发烧头有点懵所以可能会语无伦次 请无视前面的 现在我再整理一下我的理解
目前我找到的资 ...

集电极和基极的寄生电容形成的是负反馈,自激必须是正反馈

网友D:
楼主把电视机行激励,行输出级电路图拿来说自激中和,好像不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电极和基极的寄生电容形成的是负反馈,自激必须是正反馈

好吧!是我上课听错了吗_(:зゝ∠)_不过这种说法是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电视机行激励,行输出级电路图拿来说自激中和,好像不对头。

抱歉!看来我误会了很多东西,能不能简单地帮我讲解一下。。或者介绍一下相关的资料。。谢谢了。。

楼主:
好吧 感谢各位的耐心回答 我再去理解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看来我误会了很多东西,能不能简单地帮我讲解一下。。或者介绍一下相关的资料。。谢谢了。。 ...

你想知道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集电极和基极的寄生电容形成的是负反馈,自激必须是正反馈

Cb'c是单级放大失稳的恶因,并非“负反馈”那么简单。
例如,有高增益需求的中放,常因Cbc存在而易发自激。此时,楼主提到“中和电容”Cn就大显身手。中和中和,就是中和那个Cbc的有害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抅成的随耦器与集极接地型的振荡器之间,长的很像只少了射极对地电容,以及基极对地的电感(不必纯 ...

你大shi又在技术版七说6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