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式检测经过可控硅切相后的交流电压

楼主(2016-04-13):
如题,输入120-240V的交流电压,经过可控硅切相后,如何知道可控硅切相角是多少? 目前通过整流滤波再光耦隔离检测电压但很不理想,问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要求隔离。

网友A:
计算时间啊

从过零之后开始计算,一直计算到可控硅导通为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时间啊

从过零之后开始计算,一直计算到可控硅导通为止啊

没有用MCU 想来个纯 模拟的。

楼主:
谢楼上,如果用单片机的话按你这算法是不错的,目前想找找看有没有纯模拟的搞法。

网友B:
其实还是用单片机容易实现,既然不用,就用数字电路
过“0”点开始计数,过“0”点过后停止计数。计数值就是切相角

网友C:
有效值转换芯片

网友D:
纯模拟也可以,不过太麻烦了,时间--->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纯模拟也可以,不过太麻烦了,时间--->电压。

“时间--->电压”倒不是很麻烦,
麻烦的转换后的电压与交流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E:
整流——比较(变成方波)——光耦隔离——滤波——测量直流电压

网友F:
可以试一下用RC时间常数来控制触发

楼主:
为啥要 把整流后的变成方波再 光耦隔离再滤波呢? 我现在就是没有变成方波这一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啥要 把整流后的变成方波再 光耦隔离再滤波呢? 我现在就是没有变成方波这一步。 ...

只有这样才可以让直流电压正比于导通角

网友C:
楼主是要测电压还导通角?
如果是电压:分压——缓冲——有效值转换,就可以得到与交流电压有效值对应的直流电压了。后面不管是表头或ADC都可以。
要测导通角,那就光耦隔离——数字缓冲——RC滤波(积分),就可以得到导通角正比的直流电压了。后面也可以任意接表头或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