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型号鉴定,RMB酬谢

楼主:
你好,我的一个单片机丝印看不到了,是新唐W77系列的,请帮忙鉴定一下,RMB酬谢,详细电话面议!136--8906--2030的,急用,或QQ 465821359

网友A(2016-04-13):
拍个照片发来看看啊

网友A:
制造商零件编号:W77L532A25PL
制造商:Nuvoton Technolog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描述:IC MCU 8-BIT 128KB FLASH 44-PLCC
系列:W77
核心处理器:8051
核心尺寸:8-位
速度:25MHz
连接性:EBI/EMI,串行端口
外设:POR,WDT
I/O 数:36
程序存储容量:128KB(128K x 8)
程序存储器类型:闪存
EEPROM 容量:-
RAM 容量:1K x 8
电压 - 电源 (Vcc/Vdd):2.7 V ~ 5.5 V
数据转换器:-
振荡器类型:内部
工作温度:0°C ~ 70°C
封装/外壳:44-LCC(J 形引线)

网友A:
你看这个是51核心的单片机,你可以把它搞下来,然后对配置进行读写操作,另外编程软件也会去识别这个芯片内核的。。

网友B:
楼主,没看到你发的图片啊,一般通过keil的调试器能知道是什么类型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