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设置思路

楼主(2016-04-13):
大神们,
  对一个方波的上升沿滤波,如果用RC一次滤波,得到一条圆滑的曲线,开始快速爬升(K1到A段),后面爬升斜率慢慢降低(A到K2段)。
  问题:我想设置一个模拟滤波器,再K1到K2的爬升时间不变的情况下优化曲线。即加大K1到A的爬升速度,减少A到K2的爬升速度。
  个人分析:相比一次RC低通滤波,采用二次低通滤波并提高滤波频段会好点?

楼主:
这年头搞滤波器的可能不多了?没接触过这类问题。。。

网友A:
搞个RC充电回路

楼主:
果然是大神,感谢!
很巧妙!!!

网友B:
大神,可否分析分析,让”大白“学习学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否分析分析,让”大白“学习学习啊

这已经是非线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否分析分析,让”大白“学习学习啊

就是输出与输入差异越大,滤波电路的时间常数就越小,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