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92mhz 遥控器失灵,是否存在干扰?

楼主:
公司的遥控器在苏州的一个地方出现遥控距离很差,过去当地后用频谱仪看到在400-500mhz里在486.8mhz处有很强的能量(后来查了下应该是有限电视信号),遥控器的频点是433.92mhz的,在想会不是是这个486.8mhz频点影响到了遥控的接收效果?但是自己看来应该不会,因为486.8离433.92有段距离,应该不会影响到;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影响到遥控发送?这个是在当地静态下载空中环境中测到的值:                             这个是在公司办公室里静态下测到的值(明显486附近这个值弱很多)

下面是操作遥控时测的(可以看到遥控按下时433.92mhz这个点有能量发出来)

网友A(2016-04-13):
这个有 点关系
但是还要看你的 发射和接收 是何种方式 不止是频段的问题
调幅 调频 超再生 超外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 点关系
但是还要看你的 发射和接收 是何种方式 不止是频段的问题
调幅 调频 超再生 超外差?

两个频段差了40mhz多,影响应该不大吧?

网友A:
调幅 调频的 还好些
超再生的 超外差的 影响很大 距离直接减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幅 调频的 还好些
超再生的 超外差的 影响很大 距离直接减一半

我们的遥控是车上的RKE,我去查查是哪种方式

网友B:
这个设备很强大,你说控制距离很差是多少?频率相差50多M会有影响么?平常我们为了防止串扰频率设置相差10M。在淘宝买的SI4432为何才几十米就会丢包?而且有多次补发机制。卖家号称1K米的穿墙王

网友C:
遥控器和接收器采用正规的晶体或者SAW稳频的、超外差的芯片,应该没有问题,除非就是433.92附近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备很强大,你说控制距离很差是多少?频率相差50多M会有影响么?平常我们为了防止串扰频率设置相差10M ...

差到要贴着车门遥控才有用,我们家的方案是英飞凌的,我们也用SI4xxx的但是SI4xxx的效果就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差到要贴着车门遥控才有用,我们家的方案是英飞凌的,我们也用SI4xxx的但是SI4xxx的效果就很好 ...

看你的意思是在别的地方很好,只是移到苏州某地就这样了?还是说英飞凌的方案不行?

楼主:
问题解决了,通过调高接收部分的灵敏度改善遥控效果,不过出问题的地方电磁环境的确比其他地方要差;

网友D:
我汽车遥控钥匙,偶尔也会失灵,挨着门边上也不能开锁,一开始以为电池没电了,换了新电池也没用。
后来,我在排气管上接了一个放电带,后来就好了。。。
至于我为啥想到要接个放电带,是因为我用钥匙打开车门,拧钥匙点火时,被电打了一下,钥匙都掉地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