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INA133设计豪兰德电流源吗?

楼主:
最近在设计恒流源,就想到了豪兰德电流源,老师让我用INA133,可是发现本来负载时在R3,R4之间输出,现在用芯片INA133,怎么接负载呢?

豪兰德电流

豪兰德电流

0R22(QTCJWHC%QW(]2__]MA.png (37.3 KB )

INA133

INA133

网友A(2016-04-13):
INA133可以用来设计恒流源,但实现不了上面那个图。

网友B:
1与6接一电阻,1与地接负载,但是单一运放的效果很差。要增加一个运放或一个三极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133可以用来设计恒流源,但实现不了上面那个图。

上面的图是提示。供设计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与6接一电阻,1与地接负载,但是单一运放的效果很差。要增加一个运放或一个三极管才行。 ...

请问,增加的运放或三极管放在那里呢,作用是什么?

网友C:
基本型的howland电流源是没法用这个IC实现的,不过你可以试试改进型的。。。

楼主:
谢谢前辈回答,可是,我推不出Io=V1/Rs,这个电路是不是应该在5.6引脚间再加一个Rs电阻?

网友D(点评):
这个电路不用在5脚. 6脚间加个电阻R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型的howland电流源是没法用这个IC实现的,不过你可以试试改进型的。。。 ...

恩恩,我也是这样想的,正在查资料呢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U(SN@D%5D~%WP`B9KHO1IL97.png我觉得这个电路应该可以。

~U(SN@D]~%WP`B9KHO1IL97.png (22.26 KB )

网友D(点评):
这个可以。

网友C(点评):
这是改进型的还是增强型的,我都忘记了。。总之就是R+R1

网友B:
       11楼的电路是双运放恒流源的典型电路,解决输出恒流源不着地的问题。
       RL的电流是从R1流入的,只要输入端电压和R1固定,即输出电流Iout不随RL改变,
       条件是Iout<Vcc/(R1+RL),加扩流管就是为了解决此问题,提高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楼的电路是双运放恒流源的典型电路,解决输出恒流源不着地的问题。
       RL的电流是从R1流入的 ...

又加深了我对这个电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