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下载程序输出有问题

楼主(2016-04-13):
我自己画的altera Cyclone FPGA最小系统,焊好后能下载程序,但所有的引脚都输出高电平是怎么回事?是哪里没设置好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可以写个程序让管脚电平高点变换拿示波器测测

楼主:
就是这样做的,我编了程序,让一个IO口输出方波,用示波器去测,结果只有高电平,而且所有除了VCC、GND引脚都显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