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是什么品牌的什么管子?

楼主(2016-04-13):
  这个是什么品牌的什么管子? 谢谢了。

楼主:
N 下面有两个点 或是 一条杠,这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A:
CB是PNP三极管,型号应该是BCW61C,有好多厂家在做,通用型的普通三极管,就不要计较哪家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是PNP三极管,型号应该是BCW61C,有好多厂家在做,通用型的普通三极管,就不要计较哪家做了吧。 ...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