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变量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6-04-13):
struct  Time_Device
{
unsigned char TimeMS;//毫秒
unsigned char TimeS;//秒
unsigned char time_flag;//定时标志位
unsigned char Start_time;//定时器开始计时标志位
};

union Time_REG
{
  unsigned long int  all;
  struct Time_Device  chars;
};

union Time_REG time_A,time_B,time_C,time_D,time_E,time_F;
这个变量层层嵌套,看的我云里雾里,有大神解释下吗

网友A:
就是一个结构体和联合体啊

网友B:
这个是标准c中关于结构体和共用体变量的基本定义,struct Time_Device是定义了一个结构体,union Time_REG是定义了一个共用体,而且其中一个元素是一个结构体变量,如果不懂可以百度百科上面分别找一下结构体和共用体,只要看完了就基本能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