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蓝屏,代码0x0000007B,求助

楼主(2016-04-13):
如图,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重启
找机会重做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
找机会重做系统

启动不了啦,看来要重装系统了难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法: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a3a3f8118011448da3eb8a75.html

虽然跟笔记本有点不同,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虽然跟笔记本有点不同,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