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请教:MOSFET的驱动芯片老是烧掉,为什么

楼主(2016-04-13):
4428输出上下两路信号,再经过上下两路6N137和4429来驱动MOS管。空载的时候没问题,一上负载,这4428芯片就烧。用电子负载时,突然从空载切到100多W,管子和TC4428和哪个MIC4429还有管子全都烧了

网友:
电路不完整

楼主:
这是接下去的驱动。

楼主:
一般什么情况下这种芯片会烧掉啊

网友A:
还要MOS的那一边电路,才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MOS的那一边电路,才能分析

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第1个问题  高端驱动要用隔离电源。你有没有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个问题  高端驱动要用隔离电源。你有没有隔离电源

里面所有的15,5.12V的电压我都是DC-DC隔离电源得到的

网友A:
第2个问题  用于高端驱动的MIC4429的GND。有没有接到桥臂的中点

网友A:
一时间TC4428 ,  一时间MIC4429
型号对不对??
管脚对不对 ??

网友B:
重新做吧,电路有问题,这个驱动芯片只是针对单个MOS管导通关断,对于上下桥臂MOS管有专门点驱动芯片,英飞凌,TI都有,你看看把,上桥臂MOS管导通驱动方式严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时间TC4428 ,  一时间MIC4429
型号对不对??
管脚对不对 ??

不是啊,TC4428输出街道6N137,再接到MIC44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做吧,电路有问题,这个驱动芯片只是针对单个MOS管导通关断,对于上下桥臂MOS管有专门点驱动芯片,英飞凌,T ...

可是4428不是有两路输出的么?怎么就只能针对单个MOS管导通关断?我换了UCC37325D也是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做吧,电路有问题,这个驱动芯片只是针对单个MOS管导通关断,对于上下桥臂MOS管有专门点驱动芯片,英飞凌,T ...

上桥臂驱动方式哪里错了?为什么空载的时候输出波形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个问题  用于高端驱动的MIC4429的GND。有没有接到桥臂的中点

接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桥臂驱动方式哪里错了?为什么空载的时候输出波形是正常的?

上桥臂导通的时候,驱动电机的电源就直接灌向了驱动芯片点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做吧,电路有问题,这个驱动芯片只是针对单个MOS管导通关断,对于上下桥臂MOS管有专门点驱动芯片,英飞凌,T ...

而且我驱动是有4个的。图上只放了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我驱动是有4个的。图上只放了一个

上桥臂驱动电压为栅极与源极的电压差,而源极的电压不等于地.

网友C:
换驱动芯片咯IR21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桥臂驱动电压为栅极与源极的电压差,而源极的电压不等于地.

那会造成什么问题?

网友D:
隔着个光耦都能烧掉?
是电源浪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着个光耦都能烧掉?
是电源浪涌吧?

不知道啊,输出本来应该高电平10V以上,现在输出和输入差不多高电平2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会造成什么问题?

15V电压接到驱动芯片的地上,肯定烧,可以看看楼上说的IR2110芯片的驱动电路,你会明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输出本来应该高电平10V以上,现在输出和输入差不多高电平2V左右 ...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里。。。。

4428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V电压接到驱动芯片的地上,肯定烧,可以看看楼上说的IR2110芯片的驱动电路,你会明白的, ...

15V电压接到哪个驱动芯片地上了?我烧的是4428,而且空载为什么没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第2个问题  用于高端驱动的MIC4429的GND。有没有接到桥臂的中点

不说别的 这两张图片呀 都不让我好好看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说别的 这两张图片呀 都不让我好好看内容了

不好意思,新人第一次发帖。以后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驱动芯片咯IR2110

换得有原因啊,得知道为什么原来的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V电压接到驱动芯片的地上,肯定烧,可以看看楼上说的IR2110芯片的驱动电路,你会明白的, ...

我看了2110,但是那个是自举。我知道那个好,但是还是没搞明白这个为什么4428老带功率就炸,不带功率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V电压接到驱动芯片的地上,肯定烧,可以看看楼上说的IR2110芯片的驱动电路,你会明白的, ...

我好像懂了,是因为上管通时驱动地为高压的话,15V电源那里相对地电压就非常高?

网友F:
你的V1,V2,V3用的DC-DC隔离电源,应该不会烧的

网友G:
上下管的中点肯定不能接地,应是浮的,通过自举电路保持上管的开通,

网友H:
带负载时挂示波器看看驱动波形吧,驱动电压被低,不坏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带负载时挂示波器看看驱动波形吧,驱动电压被低,不坏才怪

你指驱动电压上管开通时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下管的中点肯定不能接地,应是浮的,通过自举电路保持上管的开通,

你的意思是我中点接地了所以烧了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新人第一次发帖。以后注意

说的 不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V1,V2,V3用的DC-DC隔离电源,应该不会烧的

可是全烧了,我后来上了100W左右,一个15V辅电和两个4428和一个MIC4429都烧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是全烧了,我后来上了100W左右,一个15V辅电和两个4428和一个MIC4429都烧了 ...

TC4428用在你这个电路上不烧才怪,用的地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TC4428用在你这个电路上不烧才怪,用的地方不对

为什么啊?那4428一般用在哪里

网友I:
逆变器MOS管的上下管驱动电源要是分别独立的两组,TC4428就一组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逆变器MOS管的上下管驱动电源要是分别独立的两组,TC4428就一组电源啊

那请问如果通过自举,是不是一组电源也可以?因为以前用来驱动IGBT的时候,上下管通过自举驱动,4428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逆变器MOS管的上下管驱动电源要是分别独立的两组,TC4428就一组电源啊

而且我通过两个光耦把他们隔离了,这不算独立么?

网友I:
TC4428能自举吗

网友I:
你到底用TC4428驱动,还是用光耦驱动????????

网友J:
上桥驱动电路和有问题的, 必须要自举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桥驱动电路和有问题的, 必须要自举才行的.

这种电路,不自居都是不行的么?因为我看MIC4429哪里的地和15V都是隔离芯片得到的,如果MIC4429的地由于上管开通而电压很大,那辅电得到的15V两端电压还是15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到底用TC4428驱动,还是用光耦驱动????????

DSP输出通过4428将电压升上来,然后通过光耦6N137,在通过MIC4429来驱动

楼主:
4428只是将DSP3V左右的电压信号上升到15V左右

网友I:
知道了,你这个是4428输出上下两路信号,再经过上下两路6N137和4429来驱动MOS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知道了,你这个是4428输出上下两路信号,再经过上下两路6N137和4429来驱动MOS管吗?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知道了,你这个是4428输出上下两路信号,再经过上下两路6N137和4429来驱动MOS管吗? ...

那知道为什么芯片老是烧么

网友I:
V1-5V的地和V1-15V的地连在一起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V1-5V的地和V1-15V的地连在一起不对

为什么?两个都是隔离的,连不连一起有关系么?不是输出都是差5V和15V?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路,不自居都是不行的么?因为我看MIC4429哪里的地和15V都是隔离芯片得到的,如果MIC4429的地由于 ...

你要外加升电平电路,还有用PMOS管,S极做电源,但对驱动速度有影响,会增加MOS管开关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外加升电平电路,还有用PMOS管,S极做电源,但对驱动速度有影响,会增加MOS管开关功耗。 ...

4428不就是用来升电平的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4428不就是用来升电平的么

4428不能直接驱动上下桥输出,它只适合下管驱动,NMOS方式,通过外部加电路变成驱动PMOS,这样变成上下桥输出,不然采用IR2110原理,自举电路,这样同样上管用NMOS管。LZ中点接地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4428不能直接驱动上下桥输出,它只适合下管驱动,NMOS方式,通过外部加电路变成驱动PMOS,这样变成上下桥 ...

我只是通过4428输出上下信号,真实的驱动又是经过6n137和4429来输出的,而且我中点接地,但是我驱动两端的电压时通过隔离电源输出,这样也不行么?隔离电源输出不是不管中点真实电压为多少,上下输出电压差都是固定15V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只是通过4428输出上下信号,真实的驱动又是经过6n137和4429来输出的,而且我中点接地,但是我驱动两端 ...

你了解4428的原理吗,GND脚必须是真实的电源地,不能是其他的,上管导通是,高电压就SINK进4428的地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了解4428的原理吗,GND脚必须是真实的电源地,不能是其他的,上管导通是,高电压就SINK进4428的地脚。 ...

.....4428的地本来我不就连得真实的电源地么。桥臂中点连得是MIC4429也就是隔离电源的地

网友G:
引用 楼主:
.....4428的地本来我不就连得真实的电源地么。桥臂中点连得是MIC4429也就是隔离电源的地 ...

很简单,4428输出是没有限流电阻,137电压是1.5V左右,4428是PP输出,VDD5V,空载时,占空比不高,大电流或分布电感暂时起保护作用,占空比大时,引发大电流功耗太高,挂了,串一个100欧的电阻即可。----以上看错了。

网友G:
以前我都看错了一直29当28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简单,4428输出是没有限流电阻,137电压是1.5V左右,4428是PP输出,VDD5V,空载时,占空比不高,大电流 ...

电阻串哪里?4428我不是有个1k电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