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菜鸟提问:这个电路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吗?电流可有多大?

楼主:
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吗?可以达到的电流可有多大?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16-04-13):
不同电机需要的电流不一样,这得看你使用什么型号的电机,其次,你这个电路的R31,R33,R34,R35选用3K,阻值可能有点大了,一般功率管的放大倍数都不是太大,所以需要注意一下输入驱动电流的情况。

网友B:
你的N1-N4基极电流只有1mA的样子,放大300倍也只有300mA,对于大多数步进电机似乎不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