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滤开关电源波形的问题,求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6-04-13):
我最近做了一块PCB,其中一部分供电由一个可以程控的开关电源供给,经过调试,在由该电源供电的某器件的两端电压具有严重的噪声,所以我将该电源的输出直接接到示波器上,得到的波形如下两图:

能够看到,产生的波形具有明显的开关电源的特性。
为了滤掉这些噪声,我想到了利用如下图的滤波电路:

原理在我理解,应该是共模电感滤掉共模信号,差模电感滤掉差模信号。
但在PCB中有开关的部分,开关器件为MOS,而该程控开关电源负责供给MOS管D-S的电压,而上文提到的被测量的器件,也是接在D-S的回路上。
电感会阻碍电流的瞬时变化,所以会对开关速度造成影响,为了不影响开关特性,我的想法是在上图滤波结构输出端并联储能电容,在MOS导通瞬间,由于电感阻碍了电流的突变,由储能电容来给电路供电,从而做到不影响电路的开关性能。
请教诸位老师:
1,利用滤波器滤掉波纹的想**确吗?
2,如果第一条正确,使用储能电容保证开关速度的想**确吗?
3,如果第二条正确,那么这个储能电容应怎么选择?
望不苟赐教!感谢诸位!

网友A:
这都哪儿跟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哪儿跟哪儿

可能是我描述不清吧

网友B:
描述的是不清楚。试着回答吧
1,利用滤波器滤掉波纹的想**确
2,储能电容和高频电源的开关速度没有必然关联
3,储能电容可以通过一只单线圈电感串接到开关电源输出端的正极
还有一点,那个图的滤波器是用于开关电源交流输入端的,用在输出端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