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恒温加热源

楼主(2016-04-13):
(无正文)

网友A:
热敏电阻+比较器

网友B:
继电器 带加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 带加热丝

你好,因为我的电压在5V左右,用你这个方案功率好像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比较器

你好,因为我的电压在5V左右,用你这个方案功率好像跟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因为我的电压在5V左右,用你这个方案功率好像跟不上

跟功率有一毛钱关系吗?如果被加热的材料很小,用一颗贴片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功率有一毛钱关系吗?如果被加热的材料很小,用一颗贴片电阻就可以了
...

功率不是跟温度有关系吗?要控制温度不就是控制功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率不是跟温度有关系吗?要控制温度不就是控制功率吗?

假设你最大需要100W的加热功率,而电源电压只有5V,
那么只要你这个5V电源的功率大于100W就可以了,如果5V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只有10W那就没有办法了。
如果需要的功率很大,而电压又低,只有大电流啦。
这种情况下,加热器的电阻不能大于0.25欧姆。

而,如果你的最大加热功率只需1W,那么5V电源的功率只要大于1W适当的比例就可以了。
这时加热器的电阻只要不大于25欧姆就行。

所以功率基本与电路无关,只要保证控制加热器的开关功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最大需要100W的加热功率,而电源电压只有5V,
那么只要你这个5V电源的功率大于100W就可以了,如果5 ...

好的 谢谢~、
我想到的是用继电器当开关,但是好像没有小电压大功率的继电器。你有什么推荐的没?

网友A:
5V电源供电,功率若不是很大的话,建议使用MOSFET。

网友C:
三极管,MOS管都可以,不过要有控制电流的手段,好处是功率管连接热传导装置会方便些。
电阻也行,可以不用控制电流,电路可以简单些,但能够方便连接导热装置的电阻反而不好找而且可能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电源供电,功率若不是很大的话,建议使用MOSFET。

我想让温度在10摄氏度内变化,按你说的可能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MOS管都可以,不过要有控制电流的手段,好处是功率管连接热传导装置会方便些。
电阻也行,可以不用 ...

你好,我的系统是工作在小电压的,比如5V左右。加入我要实现温度变化在10摄氏度的话这些手段好像都不可行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系统是工作在小电压的,比如5V左右。加入我要实现温度变化在10摄氏度的话这些手段好像都不可行 ...

你描述不清楚啊
首先,你这个系统是单独5V供电吗?
第二,你说的变化在10摄氏度,是目标温度10摄氏度还是说在常温的基础上加热10摄氏度啊?
第三,你加热的对象是什么?自然散热情况怎么样?
第四,你想用什么样的加热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描述不清楚啊
首先,你这个系统是单独5V供电吗?
第二,你说的变化在10摄氏度,是目标温度10摄氏度还是 ...

一,我的系统是在低电压工作的,初步定为5V,12V也可以。
二,变化是指常温+10摄氏度。
三,我的问题就出在这,有什么东西能做到我的目标?
四,加热器符合我的系统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我的系统是在低电压工作的,初步定为5V,12V也可以。
二,变化是指常温+10摄氏度。
三,我的问题就出 ...

那还是要明确第三点,你加热的是什么东西。是一个火柴盒大小还是一个大水桶啊?有没有保温材料在外壳?还是直接裸露在空气中自然散热的?这些直接影响到所需加热器的功率。小功率就用电阻,大功率再说了。低压大功率的加热器不是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还是要明确第三点,你加热的是什么东西。是一个火柴盒大小还是一个大水桶啊?有没有保温材料在外壳?还 ...

好吧。我想加热可以是任何东西,前提是要实现我的目标,但是目前在小电压的情况下好像很有难度,实在不行我只好改接大电压了。

网友E:
不外乎就是加热慢点,可以实现。

网友F:
这个加热源能用什么简易的芯片代替吗

使用电阻 和功率三极管,

电阻要注意,功率

三极管 除了功率,还要注意温度

网友G:
有带温度检测的MOSFET。哦,成本比较高···

网友A:
楼主要做的东西是不是保密级别很高的?

网友H:
温度是个惯性系统,注意处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做的东西是不是保密级别很高的?

并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