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使用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6-04-13):
简单介绍下情况。
12V锂电池供电(具体多少MAH不知道,参数较少),12V3A直流电机,功率大概30到40W。
电池给电机供电,按下控制开关电机转起来,但是
锂电池给电机供电转不起来,10几W的直流电机测试了下,可以转起来。上网查了下,说是需要缓启动。
后来,我先快速开关几次(模拟缓启动),电机可以转起来了,转起来测试了下运行了大概2分钟。
再后来我在某宝买了个PWM直流电机调速器,想使用它的缓启动功能。
部分参数如下:
输入电压:12V-60V通用
  额定电流:10A
  调速范围:0-100
  控制方式:电位器(可外置0-5V控制)
  过流保护:12A(可按要求定制)
  堵转保护:12A(可按要求定制)
想用这个调速器起到缓启动的作用。
加上这个调速器我把PWM调到最大,电机确实可以启动了,但是过了5秒冒白烟了,电机烧了!!!
想问下,电机为什么会烧掉,有其他更方便的缓启动办法吗,这方面不懂。

网友A:
不懂缓启动,一般不是在电枢回路串联电阻,或者降低电源电压的来限制起动电流么?

网友B:
一个原因是你的锂电池不是动力锂电,支持不了那么大的放电电流,保护板会动作导致电机无电。用4调速器会烧电机还真没遇到过,直流电机堵转5秒也不至于烧啊,应该是你的电机本身转子就有匝间短路才烧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缓启动,一般不是在电枢回路串联电阻,或者降低电源电压的来限制起动电流么? ...

方案验证阶段,先买别人的模块实验下,真的能用就用了,这个办法省事,没想到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原因是你的锂电池不是动力锂电,支持不了那么大的放电电流,保护板会动作导致电机无电。用4调速器会烧 ...

确实有你说的可能,后来用了个小电机(10几瓦,烧掉的30多瓦,都是12V)实验了,直接接电池或者接调速器,都没烧掉,正常运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有你说的可能,后来用了个小电机(10几瓦,烧掉的30多瓦,都是12V)实验了,直接接电池或者接调速器 ...

那就是电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电源问题了

嗯,我也这么判断。客户提供的,不好换。

网友C:
也不应该烧电机啊,12V锂电池是几串?
你的驱动器是电压:12V-60V通用
但电池电压很可能不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应该烧电机啊,12V锂电池是几串?
你的驱动器是电压:12V-60V通用
但电池电压很可能不到12V ...

电池电压11.5V。电池一大坨,没有任何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