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51驱动的 16X64点阵 扫描频率不够 如何解决?

楼主(2016-04-13):
  毕业设计做的是STC89C51(11M)单片机通过10个74595(5组)驱动16个8X8点阵的设计。  原理是 用2个级联595做行变换  用剩下四组一组控制16个列 ,显示使用数组一个字一个字写的字库。。。主函数用的
SWTICH(X/4)
{
case 1:.........列1扫描..............行=字1[x] break;
case 2:..........列2扫描.............行=字2[x-16] break;
case 3:...........列3扫描............行 字3[x-32] break;
case 4:..............列4.........       行  字4[x-48]break;
case 5:x=0;break;
}
为增加速度,主函数中没用延时函数。

这样可以一次显示4个汉字 ,,,,但是 出现扫描频率不够的情况 我最近在尝试是否用定时器试试 感觉还是一样  我尝试只用一个16X16发现也并不是完全能做到不闪。。。
是软件的问题吗?? 还是行列595的驱动函数?  跪求高手相助

网友A:
用速度更高的51,改汇编。

网友B:
晶振改用24M试试

网友C:
1.用速度更高的51,比如15系列,都是兼容的,直接用就可以。
2.用频率高的晶振,但不要超过单片机的最高频率。
3.优化代码。

而且你这种595级联方式,本来就慢。
显示汉子,数字之类的,用点阵有点low了、、(别见怪),直接用个小液晶屏多好。想好好弄买个彩屏,只想稍微搞搞就弄个黑白液晶屏。 tft啊oled什么的都不错。我去年毕设时候用stc15w4k61s4驱动96x64的65536色oled彩屏。不过这个是用的8080总线驱动,还加了其他一大堆东西,刷新率也很高,我都是拿彩屏放小动画的。。。用液晶屏不论是体积,卖相,软件操作上都要比点阵方便不少

楼主:
谢各位  我明天用232改24M试试 先。。

网友D:
这样的点阵你要多快的扫描频率?我之前做过同样的点数的点阵,扫描完全没问题,11M

网友E:
换STC15系列的,我扫描128*64都没有任何问题,做的产品哦

网友F:
不要用IO模拟,用SPI送数据给595

网友G:
stc12c5a,这个可以到30Mhz,当时毕设用来扫TFT

网友H:
在硬件上应该支持4个16*16点阵同时刷新,楼主选用了逻辑上更好理解的64*16点阵刷新。如果优化一下,刷新频率可以提高4倍,是否?

网友I:
使用串口同步输出模式,传输64点。
要使用定时器来定时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