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NRF24L01收发数据不一致求助

楼主(2016-04-13):
发送端已经和接收端调通,接收端的IRQ能变低并且可以读出状态寄存器是0x40,就剩下最后一步了,就是不管我发送什么数据,收到的都是0x00,不知道什么原因,特此求解

网友A:
应该还是你程序哪里没有弄好

网友B:
一次发送多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发送多少数据

1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你程序哪里没有弄好

对,但是找不出原因,找人帮忙看了说发送接收没看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但是找不出原因,找人帮忙看了说发送接收没看出问题……

贴出程序,让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出程序,让大家看看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出程序,让大家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出程序,让大家看看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送和接收贴上来了,版主您帮忙看下吧,现在接收端的情况是,RB1是翻转的,说明进来了0x40,接收标志位 ...

发送0XAA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送和接收贴上来了,版主您帮忙看下吧,现在接收端的情况是,RB1是翻转的,说明进来了0x40,接收标志位 ...

这里的程序是调试好的,你参考一下

你的程序不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