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DC 24V输入,5V输出的模块可以串联做±5V吗?

楼主(2016-04-13):
2个金升阳隔离 DC-DC, 24V输入,5V输出的模块可以串联做±5V使用吗?在性能和噪音和一个24V输入±5V输出的模块,一样吗?
因为我需要 -5V,50mA, +5V,300mA , 求方案?

网友:
看看金升阳的选择怎么样

网友A:
一直都不知道负电压是怎么做的

网友B:
我司FAE回复如下:
两个5V输出的模块,其中一个模块的Vo与另一个0V短接即实现±5V的输出,具体性能差异及使用方案可直接联系金升阳FAE。

网友C: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一般要是隔离方案才行。

网友:
三路电源设计

网友D:
楼主有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E:
输出电流也有要求吗

网友E:
没有具体说其他的要求

网友F:
不一样呀

网友F:
楼主电源还要串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流也有要求吗

记得说正负输出的模块 两路电流大小要尽可能一致,否则性能会变差。所以不知道用两个隔离的单5V输出模块的模块输出串联后中间做地,得到上下正负5V,这种应用不知道性能怎么样,所以请大家给个经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电源还要串联么?

是为了得到正负5V,需要串联才能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解决方案了吗

串联得到双5V,一个双5V的模块,不知道电流不一致,性能会不会受影响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一般要是隔离方案才行。

是隔离的电源。

网友G: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H:
没坐过相关的设计电路

网友H:
你要应用在哪里?

网友I:
能够串联吗?

网友I:
隔离效果还有吗?

网友J:
楼主的方案可行吗

网友J:
没有串联过DCDC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要应用在哪里?

给低频模拟运放供电,OP07,和低速AD。

网友K:
楼主的有什么号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给低频模拟运放供电,OP07,和低速AD。

运放要求的是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K:
引用 楼主:
记得说正负输出的模块 两路电流大小要尽可能一致,否则性能会变差。所以不知道用两个隔离的单5V输出模块 ...

金升阳有相关的模块电源。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为了得到正负5V,需要串联才能得到!

直接输出正负电源了。

网友L:
这个有现成的模块的。

网友M:
推荐金升阳的模块

网友M:
WAR0512S-3W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