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34063升压

楼主(2016-04-13):
mc34063典型升压电路
空载5到12可升压
但是接负载的时候就不升了反而降了一些
求大神指导!!哪有问题!!
电感换过220uh的还是一样的效果
Rsc用四个2Ω的并联(即0.5Ω)实验室没有0.2Ω的
实在不知道是啥问题#(泪)

网友A:
关键你接了多大的负载

网友B:
负载很重?
电感很差?

网友C:
楼主,5伏供电电源功率够不够先,不够的话重载不降才怪呢

网友D:
Rsc再并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你接了多大的负载

我接了30Ω的负载,也试过接5Ω的,都不行...我们老师说是升压电路启动部分的问题...我不知道启动是哪部分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很重?
电感很差?

负载就30Ω,电感100uH,我还换了220uH试过,是不电感应该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5伏供电电源功率够不够先,不够的话重载不降才怪呢

频率大概在56khz左右,电流大概在200ma左右,,我还是有点晕,是因为负载太大了吗

楼主:
Rsc太大了吗?越小是不功率越大?它是控制芯片内部开关管通断的这个我知道...但是不明白0.5和0.2的区别在哪(好多网上的图都是0.2Ω)

网友E:
你输入的5~12v是从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输入的5~12v是从哪里来的

5v从数控式线性直流稳压电源给出,就实验室一台机器

网友F:
楼主算一下负载30欧,电流有多大,至少要60欧的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接了30Ω的负载,也试过接5Ω的,都不行...我们老师说是升压电路启动部分的问题...我不知道启动是哪部 ...

直接上ON网站下一个34063的计算工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频率大概在56khz左右,电流大概在200ma左右,,我还是有点晕,是因为负载太大了吗 ...

电源是不是恒流了,30Ω要5W即400mA,电压才会不下降,也可以把负载提加到150Ω以上测试看会不会下降。不行换电源

网友G:
1、过流保护电路是错的,无效的,不会过流保护。
2、输入电源不好
3、电感不好

网友H:
很多年不用这个骗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Rsc太大了吗?越小是不功率越大?它是控制芯片内部开关管通断的这个我知道...但是不明白0.5和0.2的区别在 ...

5V电源下,R3也显得大了;
另外楼上有人说你的过流保护电路不对,自己核对下,不过就算错,跟电压被拉低,也是没有关系的。
34063内部开关最大只能1.5A电流,负载太重就可能超过了,电压自然会掉。